请教各位老师,有没有办法可以模拟这个

楼主(2025-07-19):
想知道这个能否放进缺口,有没有办法模拟?或者有什么软件可以模拟。

楼主:
请教各位老师,有没有办法可以模拟这个?

想知道这个能否放进缺口,有没有办法模拟?或者有什么软件可以模拟。。

网友:
约束试没试过?

网友:
solidworks里面有个碰撞停止,不过模拟起来估计也有点麻烦,可能需要每个动作前调整下约束。
另外你这个有塑料件吗?是不是也要有一点变形才能卡主的?

网友(点评):
是钣金件

网友:
这个简单形状的只要平行线条卡一下吧

网友:
运动仿真分析

网友:
对于安装空开来说,开孔大一点安装更方便。。。。

网友:
你这个不是CAD吗?换种颜色然后不停的复制就可以了。变换位置什么的,还是要靠你自己编辑位置。
如果你想要那种软件能够自动判定这个东西能不能过孔,目前好像还没有。

网友A:
打印个1:1的纸就能试出来,偏要去找其他费劲的办法

网友(点评):
没看懂这个是什么意思。直接测量尺寸不就知道能不能放进去?

网友:
我经过据勾股定理宇不守恒精密计算,,可以出得门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印个1:1的纸就能试出来,偏要去找其他费劲的办法

你这个办法好,简单粗暴,又能解决问题

网友:
第二张图已经干涉了 右边那条边

网友:
试试运动仿真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印个1:1的纸就能试出来,偏要去找其他费劲的办法

太对了,如果太大,缩小比例打印也可以,现实多好的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