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佬,请问这种结构能实现吗?

楼主(2025-07-19):
我是才转行到五金厂的新手,请问各位大佬,这个规格,这种形状的零件能实现吗?如果可以的话用什么工艺做呢?这个配件是一个灯具的支柱。

网友A:
不是搞工艺的,不过这个尺寸的平板大点的平板激光切割机也能做,然后再焊起来,就是平面度要求感觉有点高了

网友B:
钣金做成两半,然后焊接起来。

网友:
我怀疑你图纸画得不对。。。。。。。因为视角是第三角画法,上面那个视图更符合第一视角的画法。

网友(点评):
你别说,还真是

网友:
最后用机床整平

网友:
两米五长的工件,变形量0.2mm,如果不二次加工怕没有哪个师傅会感焊接。

网友:
两块板之间的连接件没有标注尺寸,而且2500mm长5mm厚度工件,不管是冷轧板还是热轧板都无法保证0.2mm以内翘曲度的公差。

网友:
大体就是分块焊接

网友C:
根本就不可能达到这种要求,应该翘曲度的要求放在2mm以上,况且,从使用角度来看,根本不需要达到那么高,因为其不是机械上的零件,而是装饰件.

网友D:
要是有个样品就好了

网友E:
做工装组立焊接然后打磨喷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搞工艺的,不过这个尺寸的平板大点的平板激光切割机也能做,然后再焊起来,就是平面度要求感觉有点高了 ...

好的,谢谢大佬,这个图纸是客户要求的,我们本来是做童车管件加工的,也没做过这么大的管,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钣金做成两半,然后焊接起来。

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工装组立焊接然后打磨喷漆

谢谢 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是有个样品就好了

现在就是客户打样,客户又要坚持这个设计,我们之前也没做过这么大的管,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本就不可能达到这种要求,应该翘曲度的要求放在2mm以上,况且,从使用角度来看,根本不需要达到那么高, ...

谢谢,这个是一个灯的支架,这个零件是我们目前做过最大的了

网友:
找到了,这种矩形管可以,,,

网友:
可以实现,就看你能接受的成本是多少了。另外,翘曲变形量是否要求过高了?

网友:
这图片真是看不清,那个5mm是透视图,主视图又不是,给个剖视图多好,要不然还是为单面翻边呢。另外0.2mm的平面度。。。真是敢写

网友:
扁管切割后再焊接,公差太小

网友:
先看数量,再谈工艺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