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到两台罕见的西门子带抱闸的主轴电机1PH8131-4FF02-1AA1-Z

楼主(2025-07-20):
这是比较难得的有附件电机,西门子所有工业型号命名都是,7位-5位-4位,共十六位位数字加字母组合而成,现在它多了第十七位字母Z,Z就是外挂的意思,可能是个刹车,也可能是个减速箱。当然常见必需上轴的皮带轮亦或者联轴器这类简单的组件不算Z,Z的意思是西门子公司原配上的组件。那类皮带轮,补偿联轴器等装置则是客户自己配套装的。不属于西门子公司产品范畴。

网友A:
这种没有任何用,只能当废铁, 不要扯国外的电机好,都一样,这种是车床用的伺服电机,转速是4500转,换国产一样用,国产配件全,电机这玩意,几乎不存在坏,

为什么说这种东西几乎没用,第一,电机极少坏的,这么贵的东西,一般厂不敢用二手货,
二手货哪来的,第一个是换下来的,有点小问题,这种问题可能是偶发,比如我有台机器,伺服电机,偶发故障 ,复启后又能用,哪我就会换掉,旧的卖给二手佬,然后二手佬都忽悠贪便宜的人,
第二是拆机,一般折机,都过15年,有些20年,这么老的东西,能用吗,在机器上能用,拆下来不一定能用,因为拆装的人,都是民工,多是暴力拆解,比如用火枪割,

网友:
这种东西对我国现在来讲,没什么高深技术含量。

网友:
说到电机,想起气保焊机的送丝机了,咱也不知道具体什么原理,也没用过什么好焊机也许。
就是十多年前老板买个真进口的二手日本焊机,送丝机非常灵敏,焊枪按下去立马出丝,往后十来年都没用到过如此灵敏反应快速的焊机。而且那个焊机非常好用焊点可以很小,融化的也润,调节简单,特别的是还可以单独调节出丝速度

网友:
我去,原来是修理电机的师傅打了个广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没有任何用,只能当废铁, 不要扯国外的电机好,都一样,这种是车床用的伺服电机,转速是4500转,换国 ...

你脑子里是浆糊一坨啊,电机里有铜,电机线圈又不用光缆的。你见过电机线圈用铁丝还是光缆绕的吗,再不济也是铝线。所以西门子伺服电机我百思不得其解,它如何是废铁。再不济电机壳前后端盖还是铝合金的。我可不像你那么奸诈,把铜铝当做废铁收来,毕竟我脸皮没你厚,心没你的黑。废铁才2000元一吨,洒家做不到。

网友(点评):
他一贯如此,一个操机师傅,经常在操机领域外装大瓣蒜

网友:
好好好,修电机我找你,3D打印扫描建模,设备你来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