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这个轴有什么更好的连接方式?

楼主(2025-07-21):
如图,一根轴连接到电机轴上。这根轴可以自定义(打孔什么的),但是由于空间原因,不能使用联轴器,而且要用3D打印件,轴也比较小没法镶嵌螺母,所以顶丝应该也不能用了(或者是我想不到怎么使用)。还有就是安装空比较小,如果是过盈配合的话应该是不太好装进去的。

请问一下各位大佬,除了胶水粘还有什么更好的建议吗?

网友A:
没见过用胶水粘的。
平键花键半圆键
锥度(自锁),比如莫氏锥度
销、螺纹都行
都可以,类型不要太多

网友B:
3D打印不能在轴头打印出来带有半圆孔吗?我看这个电机轴头是半圆的,配套孔啊

网友C:
电机侧铣扁,留2毫米厚,6毫米轴割一条2毫米宽的缝

网友D:
你图上这种D型的就挺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用胶水粘的。
平键花键半圆键
锥度(自锁),比如莫氏锥度

电机轴是固定的,就这样的,没有任何孔位,用键来连接可以吗?

网友(点评):
电机的这种轴头,是给你用止定钉紧固用的。建议轴套上钻孔攻丝,拧个螺丝顶到平面上。

网友(点评):
这个我知道,就是轴套我要用3D打印的,而且太小了,没法镶嵌螺母,用不了顶丝

网友(点评):
直接打印成轴头形状套上也可以

网友(点评):
大佬,套上之后不是会有轴向的滑动嘛,因为我不能做的很紧,否则安装位置不够,请教一下怎么固定住防止滑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图上这种D型的就挺好吧

电机轴是固定的,就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侧铣扁,留2毫米厚,6毫米轴割一条2毫米宽的缝

插进去之后用什么固定呀,轴向不是会滑动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机轴是固定的,就这样的

轴上做个D型孔直接套进去

网友(点评):
扭矩大不大,这个方案好,直接线切割一个电机轴截面一样的孔,套上,完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轴上做个D型孔直接套进去

套进去之后呢,不是会滑动嘛。求教一下固定方式。

网友(点评):
车个小槽,钳子夹一下

网友(点评):
502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E:
开十字做个抱箍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十字做个抱箍轴啊

我查资料好像也有这种方式。不过我有个疑惑就是,外面是不是还要用一个锥形环套住,这个锥形环不会很容易脱落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插进去之后用什么固定呀,轴向不是会滑动吗

榫卯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榫卯结构

电机轴固定的,不可更改了,能改的只有打印的这个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3D打印不能在轴头打印出来带有半圆孔吗?我看这个电机轴头是半圆的,配套孔啊 ...

可以呀,但是怎么固定轴向的窜动呢

网友B:
看下这个尺寸,空间够用吗?或者自己车1个小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机轴固定的,不可更改了,能改的只有打印的这个件

你这光秃秃的,不让上螺丝又不让加工,那只好AB胶了

网友:
要不还是用厌氧胶水粘一下,拆的时候用喷火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这个尺寸,空间够用吗?或者自己车1个小的

尺寸肯定是大了,不过倒是一种思路

网友B:
这个小,应该可以在6mm轴上开顶丝孔,用来锁电机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光秃秃的,不让上螺丝又不让加工,那只好AB胶了

哈哈哈,没办法,公司不是做生产的,没有那么多工具,电机是买的现成的。感谢提供的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小,应该可以在6mm轴上开顶丝孔,用来锁电机轴

主要不是顶丝大小的问题,因为是3D 打印件,这个大小的空心轴没有办法镶嵌螺母,所以就不能使用顶丝

网友:
D型孔配合,然后电机轴和3D件都开个小孔,用销轴限制轴向滑动

网友F:
都说小电机了,力矩可以忽略了,直接买个热缩管,电吹风吹一吹吧  很牢固的 还能当联轴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都说小电机了,力矩可以忽略了,直接买个热缩管,电吹风吹一吹吧  很牢固的 还能当联轴器用
...

真可以吗,哈哈哈,等东西回来我试试

网友:
过盈配合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