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管子外径70内径63,另一根管子外径60内径50,大佬给分析下,哪根管子不容易被扭断

楼主:
圆管传动轴,大概2米长。一根管子外径70内径63,另一根管子外径60内径50,大佬给分析下,哪根管子不容易被扭断?

网友:
60x50的,,,,抗扭更强。。。。

网友:
好像是70那条好些

网友:
70

会有限元的,分析一下应力,肯定70小

网友:
在不考虑材料差异(假设两根管子材料相同,材料的强度极限、弹性模量等力学性能参数一致 )的情况下,判断哪根管子不容易被扭断,主要依据其抗扭截面模量,抗扭截面模量越大,抵抗扭转变形和断裂的能力越强。
1. 计算抗扭截面模量公式
对于圆管,其抗扭截面模量
W
t

的计算公式为:
W
t

=
16
π

D
D
4
−d
4

其中,
D
为圆管的外径,
d
为圆管的内径。
2. 计算第一根管子的抗扭截面模量
已知第一根管子外径
D
1

=70mm
,内径
d
1

=63mm
,将其代入上述公式可得:
W
t1

=
16
π

70
70
4
−63
4

=
16
π

70
(70
2
+63
2
)(70
2
−63
2
)

=
16
π

70
(4900+3969)(4900−3969)

=
16
π

70
8869×931

16
3.14

70
8267039

16×70
3.14×8267039

1120
26.06840246×10
6

≈232753.6mm
3

3. 计算第二根管子的抗扭截面模量
已知第二根管子外径
D
2

=60mm
,内径
d
2

=50mm
,代入公式可得:
W
t2

=
16
π

60
60
4
−50
4

=
16
π

60
(60
2
+50
2
)(60
2
−50
2
)

=
16
π

60
(3600+2500)(3600−2500)

=
16
π

60
6100×1100

16
3.14

60
6710000

16×60
3.14×6710000

960
21.0694×10
6

≈219472.9mm
3

4. 对比分析
因为
W
t1

≈232753.6mm
3
>W
t2

≈219472.9mm
3

,第一根管子的抗扭截面模量更大,所以在材料相同的前提下,外径 70mm、内径 63mm 的那根管子更不容易被扭断。
此外,实际应用中,管子的抗扭性能还会受到材料的热处理状态(如退火、淬火等影响材料内部组织结构和硬度 )、加工工艺(加工过程中产生的残余应力等 )、受力方式(是否存在其他方向的附加应力 )等因素的影响。
来自豆包的解答

下回贴图吧,不看最后一句也猜到是从AI贴过来的,因为AI的版式就是没法直接粘贴  发表于 昨天 14:10

网友:
不错,计算还是可靠,我现在都靠直觉,越来越懒,越来越很多东西不会了  发表于 昨天 14:49

网友(2025-08-04):
引用 网友A:
3D软件直接画出来。。测截面积,谁大谁抗扭

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