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折弯工程图的平板型式有一条边展不开?

楼主(2025-07-21):
如图,红线标识的边展不开。
还有个问题,就是钣金参数选“折弯扣除”的话完全展不开,必须选K因子,为啥?

网友:
这个不应该是元帅的问题,,,,上面造型树呢?

网友(点评):
就是最基本的“基体法兰”。

网友:
折弯扣除一般是在折弯角度全是90°时使用,与角度有关。K因子是与材料有关的系数,与角度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