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削丝锥加工螺纹时底部残留铝削

楼主(2025-07-21):
各位大神们,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我这边有一个产品材料是挤压型材铝合金6110-T6,使用切削丝锥加工几个M14螺纹孔,目前存在加工后螺纹最后一扣有铝削难以清理(如下图所示)。初步推断是切削第一层时的铝屑随着丝锥挤到最后一层了,目前有个想法就是再攻一遍或者说攻丝完用底孔钻再钻一遍。各位大神们有好的办法吗

网友:
不碍事就算了,实在看不顺事再攻一次试下可行不,

网友A:
底孔两端是否有先倒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孔两端是否有先倒角

对的 就是因为底孔上部有0.5的倒角造成第一扣乱扣产生铝削,但是我这个倒角作用是去钻孔毛刺做的台阶钻

网友:
M14螺纹螺距2.0,0.5的倒角显然是不够的,按规定倒角处的直径略大于螺纹大径。

网友:
要求这么高蛤,你丝锥磨下,最好几个就是没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