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0摄氏度加热棒咨询

楼主(2025-07-21):
以前加热棒最大实际使用也就300摄氏度左右,这次有个设备需求温度是650摄氏度,想请教一下:
1.加热650摄氏度,还是使用普通加热棒吗?后面导线可以承受这个热传导吗?
2.温度传感器要使用PT100材质的吧?
3.隔热大家都用什么方式,石材,还是高耐温碳化硅纤维,或者类似材料?

网友:
1,硅碳棒;2,热电偶;3耐火砖

网友:
订制加热电阻丝,陶瓷管,玻璃棉,耐火砖,,,,,

网友:
想了解有没有耐高温的粉体材料?方便灌装在釜体夹层里面

网友(点评):
氧化铝浇注料

网友(点评):
窑炉耐火砖 内部就是粉末

网友:
多晶硅炉可以达到1200度,可以找一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