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螺纹不查表 ,小白如何在车间辨别几分牙小方法

楼主(2025-07-21):
不查表,我们只需要一个计算器,一把卡尺,也可以知道是几分牙。 当然很多接头标识有几分牙 ,但是这个了解也可以让机械小白知道 几分牙是怎么来的。
首先我们需要知道常识 , 1英寸=25.4mm, DN 系列都为整数  6   8  10 15  20  25  32  40   50 100
其次   我们需要知道 ,管螺纹规格 1分到 6 分 , 1 寸到4寸。

比如我想知道 6分牙 的管螺纹最大牙是多少   。公式  25.4/8 x6= 19 mm  ,这也只是预估出内孔大小。向上取整 可以想到DN20 。  看图可以知道,管螺纹,DN20是直管内孔的大小,我们还必须加上材料的壁厚2.5-3mm ,20+6=26(26就是我们预估螺纹外径的大小)

比如我想知道 4寸 的管螺纹最大牙是多少   。公式25.4x4  =101.6   ,这也只是预估出内孔大小。取整 可以想到DN100 。  看图可以知道,管螺纹,DN100是直管内孔的大小,我们还必须加上材料的壁厚5mm,100+10=110(110就是我们预估螺纹外径的大小)

注意 ,牙越大 ,材料壁厚也会加厚。

网友A:
鬼才信你  释晓百

网友:
管螺纹也分粗牙和细牙的。

网友:
纯扯,有这功夫直接背住几个常用数据DN08-DN100再大就是法兰连接,没人用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鬼才信你  释晓百

嗯,可能我的是错,这是查询的表 。还是说我查的表和你不一样呢

网友:
我每次都是查询百度,真记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