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压花机构,压花深度数据不稳定,需结构分析。

楼主(2025-07-21):
压花机构,在厚度0.2mm的箔材上,压出压花。压花深度数据不稳定,需要从结构上分析改善。
结构动作原理:
伺服电机1正驱动~联轴器链接丝杆转动~丝杆使压花辊结构在滑轨上前后移动~花辊抵住胶辊
伺服电机2正驱动~联轴器链接旋转轴~旋转轴带动轴上固定的胶辊旋转。
伺服电机1反驱动~和第一步一样~花辊离开胶辊。
补充1
胶辊结构也是安装在直线导轨上的。背后有压力传感器,感应花辊对胶辊结构施加的压力,保证箔材受力均匀。
补充2
胶辊结构可以自由在滑轨上移动,此时在箔材上的压花深度波动太大,不符合生产sigam值。
将胶辊结构更改为固定,滑轨结构未改动。取消压力传感器,此时可以勉强生产,但仍有深度数据偏大或偏小,整体表现不稳定。
求助1
帮忙分析一下,引起压花深度数据变化的可能点,只从结构上进行分析。
求助2
需要进行结构优化,保持压花深度数据稳定。要求改动量少,快。

楼主:
图片,手机怎么发不了呢?

网友:
影响因素太多:
1.铝箔厚度均匀性-----是否存在厚薄不均情况?是否存在张力不合适导致铝箔拉伸的情况?特别是设备启动及加速时。
2.胶辊在压花部分压力下变形的一致性问题。
3.胶辊及压花辊圆度是否合适?
4.胶辊及压花辊中心线是如何保证平行的?

网友:
胶辊或花辊是气缸摆臂施压的吗?气压是否稳?能否更换为油压?花纹是否均匀分布的?胶辊的厚度、硬度是否一致?胶辊和花辊圆柱度控制的怎样?基材张力控制的情况怎样?

网友:
我遇到的铝箔压花两根都是花纹辊,别的行业橡胶辊压纹

网友:
补充1 胶辊结构也是安装在直线导轨上的。背后有压力传感器,感应花辊对胶辊结构施加的压力,保证箔材受力均匀。
  胶辊接触区的变形受力变形情况仅在压花接触区的小范围,而背后的压力传感器,是感应胶辊的挠度变形的力。此处设计思维有偏差。

补充2 胶辊结构可以自由在滑轨上移动,此时在箔材上的压花深度波动太大,不符合生产sigam值。
  胶辊本身并非均匀,且受力曲线也非直线,不能有效确保压花深度。

网友A:
刚开始干把,建议多看看成熟的设备。而且很多关键的数据你都没有提,比如辊的大小,硬度,材质,压力大小,花辊是什么工艺做的,花纹是大花纹还是很细很小的花纹,就像4楼说的,一般这种铝箔压花都是两个钢辊。你们为什么用一钢一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开始干把,建议多看看成熟的设备。而且很多关键的数据你都没有提,比如辊的大小,硬度,材质,压力大小, ...

搞铝箔的人都很熟悉包装行业的压纹,为啥他们费力要采用两根花辊,说明吃过亏。其他行业热压的多,这个铝箔冷压成型

网友(点评):
对行业内叫凹凸对辊,以前搞过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