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W配合问题请教

楼主(2025-07-21):
最近软件在配合时,经常出现,选了第一个配合对象后,再选第二个配合对象的时候,第一个配合对象就取消了,而且第二个配合对象也没显示,也就是回到了初始配合状态,需要退出软件重新进入才行,但是重新进入后,也就配合一两次,然后继续出现,但是用Ctrl键联合装配还正常使用。这个情况是怎么回事?

网友:
你这算一个部件(装配体)吧,或者在软件看来管子是不可见的,等于又重选了面3,所以就变成取消了

网友(点评):
没有重复选,是两个不同的对象

网友:
看显示状态透明的,是不是2次选了一个零件了

网友(点评):
选择零件之后点配合,就自动通明显示,没有重复选择

网友:
遇到过在剖面状态下添加配合,配合过一会儿会莫名其妙消失,也不知道是什么BUG

网友:
重装软件

网友:
有时会搞怪选不中,按shift选,要好一点。

网友:
没遇到过,方便的话上传文件

网友:
没遇到过,重装软件能解决30%的问题,重装系统能解决100%的问题。

网友:
咱也不知道。
咱齿轮相切过一会就报错,只能用距离去定

网友:
大概率就是重复选择的问题,经常遇到,看着没有重复选择,因为看上去,两个元素之间有其他部件遮挡,但经常就会选到被遮挡的那个部件,你图片这个情况很可能也是这样,转个角度选一下就好了。

网友:
没要钱的是这样的,搞个正版的

网友(点评):
我好久没用这个SW了

网友:
凡事遇到有问题的,直接重装软件能解决30%的问题,重装系统能解决100%的问题。

网友(2025-08-27):
第二次选圆管的截面不行吗?

网友:
我重启软件 解决过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