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加工方法和加工难度

楼主(2025-07-22):
材质1.4310,这个零件的尺寸公差直径8(0/+0.01)和0.3的粗糙度,以及0.01的圆柱度好做吗,如何加工能做到

网友:
外圆磨就可以搞定呀

网友:
看看春哥那边能不能做

网友(点评):
我农村来的,以丈为单 位,公分为误差,这个0.01我应该做不到,

网友(点评):
春哥,这个零件两百万美金

网友:
有量,上走芯机,不难。

网友A:
这个先不考虑,这个1.0的孔用什么工艺,

别的都好搞定,,这1MM的孔如果什么都不好搞,

别的同心度,精度,都是很容易搞定,这个1MM的擦 边孔如何搞定,打火花都怕擦 边,,先打1MM再打3MM,多加工一次

网友(点评):
200万美金一个,就说做不做

网友(点评):
钱到没到位

网友(点评):
线割咋样,适合不适合?

网友:
感觉不难,,,,,,棒料车切,调头挖孔。稍微难的是1mm孔怎么保证不断钻头。

网友(点评):
钻的话顶多5mm,上火花或线割

网友:
1的孔15倍直径,妙呀

网友(点评):
还有个R0.1的8的盲孔,妙呀

网友(点评):
哦最大,那还好,做到0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先不考虑,这个1.0的孔用什么工艺,

别的都好搞定,,这1MM的孔如果什么都不好搞,

说到这个,想请教春哥,电火花打孔,最小能打到多少,厚度在二十毫米左右的板

网友(点评):
0.1

网友(点评):
最早接触还是模具上透气孔用那玩意打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说到这个,想请教春哥,电火花打孔,最小能打到多少,厚度在二十毫米左右的板
 ...

这取决于你的电极,电极是电火花加工中直接参与放电蚀除材料的工具,要加工出微小孔,需要使用相应微小尺寸的电极。制造微小尺寸且具有高精度和良好形状的电极在技术上具有很大挑战性,电极尺寸越小,加工难度越大,成本也越高,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可加工孔的最小尺寸。例如,使用直径为 10 微米的电极可以尝试加工出相近尺寸的微小孔,但要制造出更细且能保证性能的电极就很困难。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取决于你的电极,电极是电火花加工中直接参与放电蚀除材料的工具,要加工出微小孔,需要使用相应微小尺 ...

那成本太高的,一般不搞

网友:
不好做,关键是粗糙度要求高需要上磨床,要求的同心度也较高,这个工件最少需要上两次夹具,形位公差很难保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先不考虑,这个1.0的孔用什么工艺,

别的都好搞定,,这1MM的孔如果什么都不好搞,

设计有条件的话,能留个装夹位就好了

网友:
90%的工件做不到精度都是因为钱没给到位,所有的老板都希望用1块钱买到100块的产品。

网友:
难,但是有水平的加工商能做。

网友:
要花代价,磨,但你A基准与B基准之间需要弄个小退刀槽,而不是就画个小圆角啥也不给。
圆柱度是形状公差,被测要素是组成要素,圆柱度箭头应该指向该圆柱,公差前不加Ø;一般来讲,形状公差应该要比尺寸公差略小一点点,很少见到一样的,包容原则下那还不如不标。

网友:
标准查一下,看应该标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