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链接负载轴

楼主(2025-07-22):
如图 我画了2个方案,左面的第一种是减速机输出轴使用孔输出,负载轴插入减速机的输出孔,减速机的止口插入下板的里,这样保证了负载轴和减速机孔同心。
  右面的方案是 减速机通过联轴器链接负载轴
这两种方案哪个好点?右边第二个方案好像比较常用,但是比较占空间。
    请大家点评这两个方案。
伺服电机通过止口定位链接减速机,所以我想减速机通过止口链接到下板上应该也可以吧

楼下有人说电机跟减速机也用联轴器,这就很少见了,大多场合都是电机周直接插到减速机孔里,止口定位螺丝链接。

网友:
老伙计,你这图差点就治好我的颈椎病了。但是眼睛看东西又模糊了...

网友:
用左边呗 省个联轴器 就是精度差点

网友:
其实。。。电机跟减速机也是。。。联轴器连接。。

网友:
2种都用过,各有优缺点,第一种对制造和加工的精度要求没第二种高。一般用于皮带输送机。第二种用联轴器传动更平稳,也保护了减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