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铁粘接方法

楼主(2025-07-22):
在一个圆环形的钢件里面粘12张磁铁,磁铁带强磁,箭头是充磁方向,请问用什么方法可以组装,需要制作工装吗

网友:
12件工装定位+胶水固定,变成整体后再装到圆形钢件

网友(点评):
你这样会不会进不去 根本进不去~~~

网友:
你应该是做磁铁的,车间这问题其实很好解决的啊

网友:
你这应该是做电机磁钢粘接的吧?这种有不少机器实现半自动化了

网友:
这个应该就是属于磁钢粘接了,目前用胶水粘接磁钢,方案已经很成熟了,磁钢粘接的客户,我一般是推荐乐泰的AA326+7649促进剂配合使用,如果需要耐高温的可以用AA332+7387促进剂,这个粘接磁钢方案比较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