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

楼主(2025-07-23):
怎么把sw的同名的三维和工程图进行批量链接参考

网友:
他们本来不就是链接在一起的吗?

网友:
不太了解。你可以用哪个关联哪个

网友:
你把3D和2D一起拷贝不就好了,也可以用 标题栏:文件/Pack and GO 一起批量拷贝

网友: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多个改名了后工程图连接不到了,怎么批量工程图链接模型

网友:
坐等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