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的额定参数

楼主(2025-07-23):
我我有个挤压的场合 原来用的是气缸挤压 63的气缸 0.2米的力臂 我算了下大概需要400nm的力矩
于是我选了三菱的伺服
1.Hg-jr1053 1千瓦伺服 力矩3.2Nm 减速机选用比100的 尺寸太大 我就放弃了
2.选了三菱Hg-Sr 121 1.2Kw 11.6NM力矩 减速比用30的
但是这个电机是1000转/分的,减速机额定输入是3000转的,减速机额定转矩350NM  这两个想配合的话,会不会影响减速机额定转矩?

网友:
减速机的额定转矩应该有匹配的转速吧?还是说3000转 就能输出350NM?  转矩大的减速机 转矩都是匹配转速来的    另外你算的力矩给安全系数了吗   感觉你这个有点悬   既然嫌弃减速机尺寸大  那原来用气缸的,你现在用气缸再加个辅助电机能实现么?

网友:
减速机额定转矩都不够呀,你输出转矩就是不够的呀。减速机额定转矩不是稳定最大输出的转矩吗,你使用工况下需求是400nm,你传动环节扭矩就不够了呀,更不要说到输出端的环节了

网友(点评):
如有说的不对欢迎点评,虚心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