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自制镗刀座的材质是什么?

楼主(2025-07-23):
用dp问的,说是铸件不好,有做过类似结构的?

网友:
铸件不好,哪个大聪明说的铸件不好,只是铸件超级贵,不是说不好,

你理解的铸件是把废铁熔了倒地上,
实际上的铸铁,比碳钢贵太多了,近一倍价,
铸铁有所有优点

网友(点评):
镗刀杆直径220,当地HT300的铸件8块多,这种价位的HT300能达到使用需求?

网友:
首选球墨铸铁。上面压板可以选其它材料。

网友(点评):
灰铸铁做这个有什么缺点?

网友:
回楼上,楼主说了是dp,当然是deepseek。

不过deepseek现在越来越垃圾了。

网友:
最好选时效时间长点儿的铸件做基座。

网友:
人工智障,专业知识不要问他们,纯傻

网友(点评):
问过dp医学腰椎手术,回答一般不会超过3次,当我增加条件改为做4次时候,他又适配4次的回答, 当我增加到100次时候又适配100次回答,纯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