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腰孔的设计

楼主:
如图 伺服加减速机 输出轴用的是十字滑块
但让我看不懂的是 减速机安装板的孔居然是腰孔
  这里既然用了联轴器了 没有必要再腰孔 直接通孔既可以 比如m8螺纹我给9的孔
我觉得用了联轴器没有必要再给腰孔设计

网友:
这个减速机,也会用在非联轴器的场景下。

网友:
万一减速机安装板孔打偏呢

网友:
其实我没见腰孔的。。。。

网友:
你对十字滑块联轴器有什么误解

网友:
车间组装一段时间,很多设计细节都会能体会融通。

网友:
说不定之前的孔位干涉了,移一个孔位不好看,干脆做成腰孔了!
我也这么干过

网友:
万一螺纹孔偏差大了,这个腰孔可以用来调从动轴和减速机轴的同心度

网友(2025-07-25):
这推断是加工能力不够,导致装不上,只能结构做可调

网友:
不用用腰孔了,只需要电机板光孔加大就好了,比如M8牙,电机板光孔10.5,这样既使轴不同心,上下左右都能有2.5mm的移动,需要作加厚垫片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