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巾生产线上底膜与中心纸配合的相位问题

楼主(2025-07-23):
各位大佬,我是一名新入职的机械工程师,目前在两种材料进行贴合这一步有些问题。底膜是在负压箱传送带上进行传输,中心纸经过切刀模具切割后均匀贴合在底膜的中心,这种情况下传送带与模具的相位问题怎么计算呢?

网友A:
有图吗? 有图好解释点,你这个有点抽象,哪怕没有照片,你用windows自带画个示意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图吗? 有图好解释点,你这个有点抽象,哪怕没有照片,你用windows自带画个示意也好 ...

就是一个大概这样的结构,中心纸经过刀辊切成一片一片分别贴合在底膜上,要控制切割后中心纸的中心距

网友B:
装一个色标光电,控制交给电气工程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一个色标光电,控制交给电气工程师

因为这个底辊和传送带都是真空负压,需要吧卫生巾底膜和中心纸吸附在上面,所以需要考虑底辊和传送带上的开孔中心距以及速度的配合关系,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不太懂这个速度配合怎么计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这个底辊和传送带都是真空负压,需要吧卫生巾底膜和中心纸吸附在上面,所以需要考虑底辊和传送带上的 ...

都上伺服,电气工程师知道去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