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能不能用函数曲线建模

楼主(2025-07-23):
大神请指教,有个零件表面轮廓是对数曲线,能不能用INVENTOR建模?

网友A:
方法一:使用“表达式曲线”功能(推荐)
进入草图环境(二维或三维草图均可)。
在 “三维草图”选项卡 > 绘制面板 > 表达式曲线 中点击。
选择坐标系(笛卡尔坐标系即可)。
输入参数方程,例如对数曲线。
曲线必须在有限区间内定义。

网友(点评):
请教用solidworks可以用函数建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一:使用“表达式曲线”功能(推荐)
进入草图环境(二维或三维草图均可)。
在 “三维草图”选项卡 >  ...

对我来说很深奥,先谢谢,我去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