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喷砂氧化问题

楼主(2025-07-23):
我不是做加工的,只是今天忽然想到这个问题——

铝合金做喷砂氧化的时候,是先喷砂还是先氧化?

二者应该是有区别的。查了些工艺书,都是单独讲解的两种工艺,没有说先后。问了AI说是先喷砂再氧化的,因为喷砂可能会破坏氧化层。 请问大佬们是不是这样?

网友:
确实是先喷砂,再氧化。

网友A:
额,第一次见有人问这个问题。我也是第一次答:铝合金喷砂氧化,是先喷砂后氧化,喷砂可以盖住铝合金生产的细小瑕疵,小划痕,刀纹等等,我们公司一般都是称粗中细磨砂,粗磨砂一般都是喷80#砂,中的就喷100,细的就120的,更细的200,喷200的对工件表面要求就比较高了,太细的砂改不住瑕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第一次见有人问这个问题。我也是第一次答:铝合金喷砂氧化,是先喷砂后氧化,喷砂可以盖住铝合金生产的 ...

原来还有这些学问。每次我要做喷砂件,就只是轻飘飘在图纸上写上“喷砂+氧化”四个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还有这些学问。每次我要做喷砂件,就只是轻飘飘在图纸上写上“喷砂+氧化”四个字
 ...

我们都会跟客户沟通清楚,要什么质感,喷漆也是可以选质感的

网友:
我也问了AI,人家说先氧化后喷砂也是正常操作。

在航空航天领域的特定场景下,铝合金材料确实存在先氧化后喷砂的工艺。 该工艺主要用于铝合金与复合材料的粘接,通过氧化形成化学活性表面,再结合喷砂调整粗糙度,实现化学键合与机械互锁的双重增强,显著提升粘接强度和耐久性。常规加工中仍以先喷砂后氧化为主流。

二、工艺原理与证据
1. 常规工艺顺序:先喷砂后氧化
喷砂的作用:
去除铝合金表面的污垢、氧化层和毛刺,增加表面粗糙度。
提升后续氧化膜的附着力和均匀性,例如:
喷砂后铝合金表面粗糙度增加,附着力可提升30%。
耐腐蚀性提高约25%,硬度增加15%。
氧化的作用:
形成致密氧化膜(如阳极氧化),增强耐腐蚀性、耐磨性和装饰性。
氧化膜的孔隙结构可吸附染料或胶黏剂,提升功能性。
风险:若先氧化后喷砂,喷砂可能破坏氧化膜,导致性能下降。
2. 航空航天特殊场景:先氧化后喷砂
应用背景:
铝合金与复合材料(如碳纤维)的粘接需要极高强度,常规工艺难以满足要求。
通过化学活化(氧化)与机械粗化(喷砂)的协同作用,实现粘接性能的突破。
工艺流程:
氧化处理:
磷酸阳极化:在铝合金表面形成多孔氧化膜,增强化学活性,促进胶黏剂的化学键合。
参数:电压10-15V,时间10-30分钟,温度20-30℃。
喷砂处理:
轻喷砂:调整表面粗糙度,实现机械互锁,同时避免破坏氧化膜的关键结构。
参数:40-60目氧化铝或石英砂,压力0.4-0.6MPa,时间10-20秒。
案例支持:
5052铝合金与碳纤维复合材料粘接:
磷酸阳极化后,经40目石英砂喷砂(压力0.5MPa,时间20秒),粘接强度提升151.45%。

再一次证明AI这东西根本没个准谱。

网友:
我公司图纸上写的,喷砂100目阳极氧化

网友(点评):
都是自动喷砂机,换砂,很难的,都统一80

网友B:
先喷砂,首先喷砂像4楼说的一样盖住刀痕物理上的方面,还有一方面是去除油污,汗液,等等,喷砂颗粒有棕刚玉,白钢玉,碳化硅等等,我们还有过客户要求喷红宝石还是什么来着,忘记了,一般铝合金件喷砂氧化,喷漆前,会有一个喷砂步骤,酸洗钝化前也可能会喷砂处理。喷砂作用就是除去物理纹路使其均匀,出去化学残留,只留一层灰,但是,喷完砂要短时间内去下一道工序,如果是阴天更甚,喷砂破坏掉了表面的氧化层去除了化学残留(汗液)如果再次有人摸上去,那氧化速度比平时快的多,倒下道工序就会有小问题。

网友(点评):
喷砂目数也是一个指标,如果你们控制结果,那么目数就是厂家定,如果控制过程就要给目数这个参数了

网友:
肯定是先氧化后喷砂,

一般的货,没有选 择喷砂目数和材质的资格,一般的厂有两台喷砂机,一台80目,一台可换砂,还有几台手工的,
机械加工件,统一80目,
加钱可以选 择,玻璃砂,金钢砂,刚玉砂,很多种,也可选目数。

网友:
不喜欢喷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喷砂,首先喷砂像4楼说的一样盖住刀痕物理上的方面,还有一方面是去除油污,汗液,等等,喷砂颗粒有棕刚 ...

说到颗粒,我有的铝件喷砂件上带螺丝孔的,到了发现螺纹上裹了一层像土一样的东西,得用气吹一下才冲得干净。这东西是不是喷砂时候的颗粒

网友(点评):
你可以用塑料螺丝堵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到颗粒,我有的铝件喷砂件上带螺丝孔的,到了发现螺纹上裹了一层像土一样的东西,得用气吹一下才冲得干 ...

是喷砂颗粒但是工艺上来讲会先用螺纹堵头(一个类似于硅胶材质的),堵住然后才会喷,就像喷漆一样,螺纹孔位置都是要防护的,如果不防护就是工艺上没做要求,厂家要么想着节省成本,要么就是厂家不想管这种事情,喷砂时不防护螺纹孔还是有很大概率破坏掉螺纹孔的,通止规一测就能看出来。喷砂就是气枪加小弹珠的组合,螺纹牙端不防护只要喷过去就会打牙并且卡在螺纹牙底,然后就是螺纹需要重新攻一下了。所以一般喷砂后面加防护螺纹孔。

网友(点评):
没有颗粒物挂在牙底一般不是。或者他们用的砂比较细。就是喷砂后的浮层,像是灰一样,因为喷砂的砂是可以重复用的用着用着就圆润了,然后就有一层灰了。

网友:
除非有特殊要求,一般是先喷沙后氧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先氧化后喷砂,,

一般的货,没有选 择喷砂目数和材质的资格,一般的厂有两台喷砂机,一台80目,一 ...

像我们厂就自己有喷砂机,当然这些成本也会算进管理费,报价的时候会算上。去公明那边的氧化厂,一般都有得选,我不抽烟,但是去氧化厂必须派烟,先派一轮烟,然后问哪个是喷100#砂的,总会有一台是喷100#的,即使没有,把派剩下的烟留下,等下也会换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