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有能在windows11上安装的cad2004版本链接,谢谢。

楼主(2025-07-23):
请问哪位有能在windows11上安装的cad2004版本链接,谢谢。

网友:
为什么要2004?

网友(点评):
估计是老机器要用,,比如线切割,,,,

网友(点评):
老机器都能安装win11了吗

网友(点评):
是机器要用2004的图,不是电脑,,,,,,

网友(点评):
机械要用 你可以高版本保存2004呀

网友:
win11装2004,确定是2004吗,不是2024吗?

网友:
记得以前有一个简易免安装版

网友A:
2004无法在64位系统上运行。2005及以上64位都可以安装,安装没那么复杂。win7、win10、win11都可安装,亲测

网友:
用着最新的系统WIN11,安装古老的CAD2004.
这是什么搭配?

网友:
AutoCAD 版本越高越难用!

网友:
之前WIN7时候 一直用2004版本,后来换了win10 用2008版本,够用就行,越新越慢,越卡

网友:
怀念以前的绿色版2004,几十M大小,启动也快。可惜不支持现在的系统了。现在版本越来越高,体积越来越大,动不动几个G,启动越来越慢,用着越来越烂。

楼主:
我用2004是因为别的软件只认cad2004.高版本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4无法在64位系统上运行。2005及以上64位都可以安装,安装没那么复杂。win7、win10、win11都可安装,亲测 ...

请问有2005链接吗?我按了个2005也不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