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降机上使用国产减速电机品牌推荐

楼主:
之前公司在提升设备上使用的基本都是进口品牌减速电机,如诺德和SEW。

现在成本压力大,为了降低成本,想使用国产品牌减速电机进行替换。
使用工况:升降机上使用,链条传动,最大提升重量3000KG(包含提升架和输送机),最大提升速度0.75米/秒。
请有使用过类似工况的,推荐几个国产品牌,最好写明优缺点。感谢。
现在评估 国茂和博能品牌的情况,感觉有点吃力。(之前公司使用过,用于输送领域辊筒机、链条机)

网友A:
国产品牌热量,噪音稍大,寿命减半,,,,,也可以用。

网友:
国产的选大一到两个规格就可以

本来就是为了降成本,如果减速箱选大一档,成本上没什么优势了。  发表于 昨天 08:47

网友:
主要看提升设备的使用频率  如果每天使用次数不多,国产的也也可以。毕竟电机现在常规技术和国外差距不大,用好点的变频器即可

提升节拍40次/小时,每天工作20小时,变频器还好。  发表于 昨天 08: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品牌热量,噪音稍大,寿命减半,,,,,也可以用。

寿命减半,你指的是减速箱还是电机?前期了解国产减速箱还可以,电机性能差一些,刹车和响应速度不行。

可以找一下 台湾的品牌 性价比高点  发表于 昨天 09:21

网友:
精研和万鑫也不行吗?

网友B:
按照我以前工作的公司习惯:进口的外购件降一级就用台湾的,减速电机用台湾利天的,如果用国产的同功率的会大一个规格,安装尺寸都会变大

提升电机安装在顶部,空间应该用。  发表于 14 小时前

网友:
弗兰德和SEW现在已经比过去便宜多了,永磁变频电机对减速机市场冲击挺大。

国产更便宜些,现在成本方面考量的更多。  发表于 14 小时前

网友:
电机你可以联系我,很多都说国产不好,其实国外很多都是从国内进口过去在贴个他们的标签就成国外进口了

你也可以把自己的牌子和通力,国茂排在一起啊  发表于 昨天 17:26
那为什么国产的牌子没有打响呢?应该有自己的牌子啊。如果没有,或者不敢光明正大得讲,那还是不自信,对自己的质量控制体系没信心  发表于 昨天 17:24

网友(2025-07-24):
对于减速机来讲,考核和衡量的指标不是转矩和转速吗?怎么上重量和线速度了?
现在国内的型号,除了极个别厂家,型号基本和国外的一样(实际就是抄过来的型号),无非就是表面精度差一点,摩擦大一点,功率损失大一点,噪声大一点,并不会有本质饿区别。
国茂的不行?实际验证过不行?还是感觉不行?根据什么说不行?其他型号咬死过吗?
我们用过国茂的没问题,甚至不如国茂的,我们用这也没问题。既然你要替代sew,要选品牌不就那几家吗

网友(点评):
国茂产品的企业型号是在国外的型号前加了国茂的G,实际是画蛇添足之举,没有意义。一旦有了行业标准,企业标准又要让路,自己还要费事改过来,何苦呢。

网友(点评):
重量、速度只是为了说明工况。国茂的减速箱不会有什么问题,就是电机的励磁时间,刹车响应时间和寿命有担心。重载工况下,国茂刹车效果不好,寿命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照我以前工作的公司习惯:进口的外购件降一级就用台湾的,减速电机用台湾利天的,如果用国产的同功率的会大 ...

我们也这样,加大规格,只是安装位置有时不好找是真的。

网友:
宁波东力,江苏国贸、浙江通力

网友(点评):
这些一般情况下都可以的,我们都用过这些品牌

网友(点评):
重载提升工况下 ,那个理合适呢?

网友:
愁啊,想买的买不到,想卖的卖不掉

网友:
我们这附近 减速机生产厂家多的是,有需求我帮你介绍下

网友:
换国产最好加大规格,还要关注轴承,最好指定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减速机的原理都一样,现在材料、制造精度也不会有很大的差距或者没有差距,只是一个提升机而已,不是高精度设备,按道理说市场上随便一家的减速机都能满足,可能差距就在传动效率上,工艺质量控制的好的和设计参数设计合理的会比那些质量一般或者参数不合理的传动效率高一些,但是这但传动效率和你本身选型的时预留的安全系数(安全余量)相比较可以忽略不计。另外还有一些过硬品牌的产品可能会在轴承、密封上比一般的品牌要好一些,在使用寿命上会有一点差别,所以不管哪个品牌如果有问题绝对不是你说的吃力问题(我理解为超负荷),如果的确‘吃力’那就要考虑一下自身问题,看看选型是否合适。

网友(点评):
本意是为了降本,还要兼顾安全。如果选型大一个型号,没有成本优势,就不是初衷。

网友:
台湾变频器厂家,负责的台湾经销商有做台湾减速机的,有需要可以提供资料参考一下

网友:
很多都是大陆做贴牌的,减速机精度不高的话选大厂的,比如说上市公司的

网友:
诺德/杰牌/weg/弗兰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