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kbench涉及装配体接触运行出错

楼主(2025-07-24):
如图0所示,软件提示:我超出内部求解方案大小限制,请检查您的环境是否有不正确的载荷值或支持不足

如图1所示,一个圆弧形的铸件与一个绿色的零件装配一体,绿色零件用螺孔连接,图2所示,图1图2为模型示意图,因为实际模型比这个复杂的多,我就是表达这个意思

对于图1,我用固定约束了铸件的安装孔与接触面,整个装配体受离心力,所以我加载了加速度与速度两项

图3图4为接触设置,我把绿色零件的安装面与圆弧形铸件采用bond连接,算法采用增广拉格朗日,然后法线刚度那里还进行设置(因为报错提示我支持不足)
然后进行运算,运算后就出现如图0所示的错误,而且运算时间还很长,我把全局网格设置在15mm,还对装配体进行了4面体网格划分也是不管用

这个时候我将接触设置删除,然后我设置连接副,让绿色零件与大地连接如图5图6,之后运行,就可以求解,没有报错,而且速度还可以

如果我用连接副与大地连接这个与实际工况不符,因为绿色零件是与圆弧形铸件有连接的,至于为啥连接报错,我一直没想明白,请教各位,谢谢!

网友A:
你也知道自己设置了接触类型Bonded(绑定),那你定义连接类型了吗,你不定义连接类型,那就相当于自由度最大,那计算起来的资源就你这小破电脑能接受的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也知道自己设置了接触类型Bonded(绑定),那你定义连接类型了吗,你不定义连接类型,那就相当于自由度最 ...

您的意思是在连接副里面也设置为bond?

网友(点评):
连接类型里有bonded吗,接触类型才有,五大接触类型,6大连接类型。连接类型都是运动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也知道自己设置了接触类型Bonded(绑定),那你定义连接类型了吗,你不定义连接类型,那就相当于自由度最 ...

连接副插入 手动连接区域  然后就会出现0002 的画面

网友:
上模型,帮你看看。

网友B:
这个软件现在有汉化版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软件现在有汉化版了吗?

20版R1 静力学仿真这块可以有汉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连接副插入 手动连接区域  然后就会出现0002 的画面

连接组是一个容器(Group),而不是物理连接种类。
真正决定物理行为的是 Contact Region 的属性(Type:Bonded、Frictional 等),而不是它放在哪个 Group 里。
因此,无论你把 手动接触区域 放在顶层 接触节点下,还是嵌套在某个连接组里,它仍旧是“接触类型”,而不是关节类型,其物理定义不变。
连接组里的对象类型看图标和属性,而不是看它放在连接组或接触节点中。

若要新建接触集合,只需要右击特种树中的接触节点——插入菜单——手动接触区域。便创建了新的接触集合和接触对。
若右击连接类型下的集合名连接组——插入——手动接触区域,则在此集合内部创建接触对,不是新建接触集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组是一个容器(Group),而不是物理连接种类。
真正决定物理行为的是 Contact Region 的属性(Type:B ...

这些我都明白,都懂,关键是问题还没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组是一个容器(Group),而不是物理连接种类。
真正决定物理行为的是 Contact Region 的属性(Type:B ...

这个问题让我解决了,还是连接问题,而且少一个接触 ,加上接触后刚度提上来了,而且收敛的特别好,多谢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