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eworks热仿真

楼主:
用solideworks的流体仿真能计算机箱内模块的自然散热量码,环境温度在70度,机箱是完全密闭的,有没有大佬出来讲解下

网友:
Mark  ,等待大佬来讲解。

对这块疑问挺多的,网上视频资料也少  发表于 前天 13:24

网友:
谁说网上资料少的,像点评中那样蠢到需要看视频来操作的话,建议别仿真了。
https://zhuanlan.zhihu.com/p/1926951891780244767#:~:text=Flow%20Simulation%E5%A6%82%E4%BD%95,%E7%9A%84%E5%AF%B9%E6%B5%81%E6%8D%A2%E7%83%AD%E3%80%82
仿真需要点专业知识的。

新手用仿真,很多不会,大佬喷轻点  发表于 前天 14:29

网友:
大佬那么多,就没有一个知道的,都是混子呀

用手机给你讲解,怕不是累死人啊。你真是不知足啊,花钱了吗,哪来的勇气挑三挑四的。  发表于 前天 16:41
能用热分析仿真,大约不会是小作坊。大厂子都是内网,连大模型都要本地部署,用自己手机在网上闲扯吗。  发表于 前天 16:40

网友:
没用过sw这个功能,,,,ANSYS肯定可以,,,,,

ansys 满屏英文字,楼主怕是要哭死。  发表于 前天 16:41

楼主:
我再补充下,其中模块热量是150w和180w,在自然对流的情况下热量分布

好的,我试下  发表于 前天 17:30
刚刚试了一下,sw可以,对人的要求是读懂辐射,对流,接触传热系数,设置大概的数值进行模拟。  发表于 前天 16:43
那链接还不够详细吗,强制对流需要添加“风扇”,自然对流就不加“风扇”,加“重力”,因为自然对流遵循的是浮力驱动,就是空气受热就上升,从而形成对流散热。   发表于 前天 16:43

网友:
两年前做过一个简单的,热管理的基础知识懂一些,然后看了几个B站的教学视频,照猫画虎的做了一个图。

网友A:
机箱完全密封,我的理解是0热交换,绝对光滑,那你散什么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箱完全密封,我的理解是0热交换,绝对光滑,那你散什么热?

通过自然对流模拟热量分布,不行就需要加装合适的散热器,再次进行模拟散热效果

网友A:
如果是一个绝对密封的空间,那么只要有发热原,就会一直持续升温,因为没有和外界有相对的交换,如果和外界有相对的交换,就不会是绝对密封。和外界交换指的是有一个基本恒温的空气持续流入或者流出,就比如环境温度,但是你绝对密封,就没有环境温度,就是持续升温。

那你就要告知壁面材质是啥了,不然仿真一点意义都没有。  发表于 昨天 11:11
存在热交换时候才会出现温度到达某一个温度值平衡,不再升温,你这个条件应该是环境温度吧,不是什么绝对密封吧。或者密封的外壁和环境存在热交换吧   发表于 昨天 11:10

楼主(2025-07-25):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一个绝对密封的空间,那么只要有发热原,就会一直持续升温,因为没有和外界有相对的交换,如果和外界 ...

模块固定在箱子里面,箱子6061铝板,通过铝板导热到环境温度,环境温度是在一个密闭容器,温度在70,温升20,超90就得加散热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块固定在箱子里面,箱子6061铝板,通过铝板导热到环境温度,环境温度是在一个密闭容器,温度在70,温升 ...

可以仿真,就是热源呢?发热量多少瓦,然后结构,然后环境,你所谓的密闭容器不要再提起了,我可以理解为密闭容器内温度恒温始终是70度吗?还是说其是自然状态下,那就需要把这个密闭容器的材料也要有,然后结构,放上去就能仿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