粘胶工装设计

楼主(2025-07-24):
上下两片是钢件,中间是磁铁,钢片和磁铁用胶水粘接,磁铁上下和左右比钢片都窄0.5,可以设计一个怎样的粘接工装

网友:
还真做过类此的项目,用于google的笔记本,磁铁和铁片粘接,分别做了夹具定位磁铁和铁片,然后分别送去点胶和点促进剂,最后在把两组夹具定位组装后保压。夹具上面都有对磁铁和铁片进行定位,并且有释放机构。整个一套流程下来,有两个带定位底座的点胶机、保压机台、和一个卸料的夹具。

这一批次的夹具在和联、仁宝、广达都用过,涉及到保密问题我不能给你看相关的图片和文件。

网友:
侧立起来相对定位就会容易一点

网友:
有齐面定位啊,,,,,

网友A:
上下左右都小0.5,图纸上又底边平齐?这种做个XY三边限位,Z向留间隙,推进去点完胶锁上螺丝,再抽出来就完事了。

网友:
下压片,涂胶,磁铁,保压,涂胶,上压片,保压,锁死中间可能还有检测,做出来这得是一条小线体了吧

网友:
很好做呀,整体用铝的做加上燕尾楔块定位燕尾到位后直接用快速夹锁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下左右都小0.5,图纸上又底边平齐?这种做个XY三边限位,Z向留间隙,推进去点完胶锁上螺丝,再抽出来就完 ...

这个说的很详细,磁钢粘接了解下,有具体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