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盲目降本

楼主(2025-07-24):
6个实习生意外身亡这个事,我注意到该企业在同一篇文章的另一个部分中提到了降本增效,甚至提出了“少一分成本,就多一分利润”的口号
种什么因得什么果!!终将被反噬!

网友:
降本?不降就破产

网友:
想去工业化铺垫而已。出什么热搜接下来就是未来要做的事情。啥时候工厂也不是安全的地方。以前媒体为什么不渲染

网友:
不同行业的企业都有运行危险节点,降本增效不能降低从业者人身安全保障和安全措施投入,从而将操作工放在危险的环境中工作,这是草菅人命。

网友:
这个事件本身反应的问题

1.管理严重失位,公司层面管理混乱。外人来实习,没有本公司的人员陪同吗?是谁批准的,谁就要负责安排人员跟进,这是起码的管理流程。
2.车间管理混乱。为什么出事的都是来实习的学生和老师,没有本公司人员?说明本公司人员知道此处不安全,但是仍然允许实习人员到出事地点,但是没有人阻止。从车间管理人员到车间工人,没有一个人对外来人员好奇和提出疑问吗?
3.拿降本增效作为挡箭牌是没有意义的。安全栅格需要几个钱?降本增效没有错,安全是最基本配置,不铺张浪费就是最大的降本增效,把钱足额及时花在需要的地方,就是最大的降本增效。
4.这个公司的人心已经散了。该换管理层了,尸位素餐已经很久了。

网友(点评):
赞同你的观点,就是这个地方本公司都知道危险,却没告知参观者,如有陪同人员引导,也不会发生此事

网友(点评):
安全格栅不要几个钱,但上层肯定不重视,然后降本增效又得找目标物,这就是最好的借口

网友(点评):
赞同 为你点赞

网友(点评):
管理形同虚设,不是一两天能达到这个松垮的程度。尤其是该公司一把手和上层负责行政和管理,生产的,应该全部换掉了

网友:
以前在车企年年都有降价目标的,达不到就麻烦了。

网友:
再降成本,安全也不能忽视。

网友:
平时栅格板上站一两个人还可以,同时站了六七个人就出事了,说明设计也有问题。

网友(点评):
我也是这个想法,本身可能就折损锈蚀了,但平时也就站一个两个人,可能设计时也就按一两个人再加安全系数来算的,这参观团一样一下上去六七个站一块,就站塌了。事关生命,安全冗余还是不足。

网友(点评):
这个公司之前已经收到格栅板安全警告建议更换了,单纯的不把人的命当命

网友A:
感觉不是这个原因,降本主要还是降直接成本。

这种一次性投入,一般不会从降本的角度去考虑。采购基本上也是热镀锌的,非镀锌的想买到也不易,而且旁边类似厂房看就是镀锌的。

我看有人说生锈,不排除化学药剂气体腐蚀降低了连接点焊缝强度

等最终报告出来吧

栅格板这种是方便检修的,参观路径上不应该通过。
不排除是设计缺陷,本来没计划站那么多人的。。。

网友:
一个装饰品,最多上一个人,一下上了那么多。公司:那么危险的地方没人会上去的,供应商:甲方都这么说了,那就便宜点。工人:这么大公司,安全方面肯定不会差的。

网友:
这个和降本关系不大吧,降本其实是一个技术活,不比设计简单

网友:
格栅板站人好像不符合安全原则,而且要站人没有安全冗余设计。

网友:
设计达到严格要求的标准,要有精密的计算。然后再提降本的。关键是大多数产品都是经验,基本能用,很多无数据撑。如果再盲目偷工减料,最后质量可见一斑。

网友:
|bravo090发表于 07-25 08:28感觉不是这个原因,降本主要还是降直接成本。

这种一次性投入,一般不会从降本的角度去考虑。采购基本上也是热镀锌的,非镀锌的想买到也不易,而且旁边类似厂房看就是镀锌的。

我看有人说生锈,不排除化学药剂气体腐蚀降低了连接点焊缝强度

等最终报告出来吧

栅格板这种是方便检修的,参观路径上不应该通过。

不排除是设计缺陷,本来没计划站那么多人的。。。

一般格栅板每平方米承重是200KG

网友:
国企里的降本,大部分都是行政降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不是这个原因,降本主要还是降直接成本。

这种一次性投入,一般不会从降本的角度去考虑。采购基本上也 ...

我去参观过钢格板的生产,钢格板就是一些长的钢带用短的扭曲的杆用焊接固定在一起。焊接会起到好的固定作用,但是论起承载能力,主要靠那些长条状的钢带。焊点全部脱落,人才有可能从散乱的长条之间跌落下去,否则是极难因为钢格板的焊接问题出现这个灾难。

问题极有可能出在固定钢格板的支架上,包括固定钢格板的紧固件。由于锈蚀或紧固件的松垮或脱落,固定不再牢固而只是搭在上面,人员上去造成钢格板整体或部分的结构失效,比如4点固定的钢格板变成了2点或者3点固定,导致人员坠落。现在只能把借口记在钢格板上,以减轻管理上的责任。
静等公告吧。人是回不来了。

网友:
每家企业情况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