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理解这个结构

楼主:
传感器未检测到纸盒 皮带连续运转

网友A:
那就调节检测臂让传感器输出正常信号啊,每个行程开关的检测角度不一定一样,需要在线调整,,,

网友:
这个是卡纸分离机构吗?

网友:
这个机构好像很多封箱机配套用的

网友:
装盒机的盒仓吧

网友:
没有见过,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调节检测臂让传感器输出正常信号啊,每个行程开关的检测角度不一定一样,需要在线调整,,, ...

正解

网友B:
这是纸箱封装设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纸箱封装设备吗?

这是装盒机 纸箱在后工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调节检测臂让传感器输出正常信号啊,每个行程开关的检测角度不一定一样,需要在线调整,,, ...

储存仓缺料是检测臂设置过高还是低

楼主(2025-07-25):
引用 网友A:
那就调节检测臂让传感器输出正常信号啊,每个行程开关的检测角度不一定一样,需要在线调整,,, ...

角度不合适 要么胯料要么缺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