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主轴必须配打刀缸吗,

楼主(2025-07-25):
机械主轴必须配打刀缸吗,刀具可不可以手动固定

网友:
你手能把主轴内的弹簧压下去?

网友:
找台普铣看看,就是用螺杆抽紧的

网友:
主轴怎么固定刀柄,手动吗。手动是想干什么呢

网友:
这个要看主轴和刀柄的结构形式,比如以前手动换刀的专机就没打刀缸,现在数控机床配有刀库自动换刀刀柄需要拉紧肯定必须配打刀缸

网友:
有的龙门铣是电动的,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不用打刀缸可以的,穿个螺杆上面拧就是

网友:
曾经很深的执念:
钻铣床应该有的大功能;
1. 主轴带打刀功能,可以方便换刀,手动松螺杆很费时费力;
2. 三轴带手轮,方便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