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螺纹直线,居然没画出来

楼主(2025-07-25):
这螺纹和下面板子接触的直线,我一下子找不到方法画出来。。。用的UG

网友:
SW可以接

网友:
油鸡也可以接,只是你不会而已。

网友:
像吗

网友(点评):
螺旋线做相切的直线过去。。怎么做的,为啥螺旋线不可选。找不到切点

网友(点评):
画好螺旋线 扫描后 不是有直径了吗 选弹簧直径直接拉伸不就完事了

网友A:
过螺旋线端点建一个与之相切的基准面,后面的就不用讲了吧。

网友:
大体意思就是这样再那样再这样,就成了~

网友:
楼主一看就是专业素养不高,我说我看了这么多怎么get不到什么螺纹呢,原来是把螺旋线当螺纹来叫的,也可以叫做弹簧,线圈,唯独螺纹我就是get不到,螺纹的指定是很明确的了。我思维固化了,,这种东西我一般描述就是螺旋钢丝和平板,至于画图楼主应该软件没有用超过3年,超过3年都会了。去哔哩哔哩直接搜螺旋弹簧或者是扭簧的画法。大把的视频教程

网友(点评):
我说怎么没看懂,原来是这个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螺旋线端点建一个与之相切的基准面,后面的就不用讲了吧。

试了下,螺旋线不可选,没办法做相切的直线过去

网友:
不要整数圈就会形成角度  具体数值自己调整

网友(点评):
你这是UG吗。怎么没看到有这个选项。

网友(点评):
sw 不是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