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轴器

楼主(2025-07-26):
同事说这种联轴器夹紧的加键槽比单纯的键槽顶丝要更适合间歇式负载  就是那种电机转转停停的场合,单纯的键槽加顶丝说时间长了以后键扛不住,还有这说法?

网友:
这要看负载大小,你这种联轴器的承载负荷不会太大。

网友:
如果用在不超过7.5Kw的电机直联,例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驱动的滑台模组等这种联轴器的承载负荷基本都够,

网友:
我一直都是大的用键槽,小的加个螺牙顶丝,刚靠那个抱紧容易打滑,有时打滑转动一点点的问题查死人。

网友:
这种联轴器加键槽和键是最保险的,这个联轴器买的时候可以让他给你做键槽,5块一个键槽

网友:
种联轴器的承载负荷不会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