腰孔没有必要的

楼主(2025-07-26):
如图 伺服加减速机固定在板6上,通过联轴器链接负载轴,连接好以后尽量保证固定板6到零件5上面,这里零件6板设计了腰孔,完全没有必要,设计通孔即可。 前面发过帖子咨询过大家,今天找了几个资深的老工程师确定了答案,腰孔没有必要的

网友A:
谁给说没必要,什么老工程师,老的没牙的吗。

网友(点评):
你就说说,有什么必要嘛

网友:
如果减速机上有定位圆台阶,就没必要,如果没有,还是有必要。鬼知道加工出来是什么样子呢,有个腰孔至少还可以调整一下。。

网友(点评):
有定位台阶更有有必要,除非整套(包括6板)组装后一次镗孔出来,腰孔主要是为了各个安装孔定位有误差能调整

网友(点评):
现在的CNC加工,螺纹孔那点来去都足够了

网友:
在这里我不敢说这个腰孔有没有必要,首先说这个设计不是你的创意,第二个“尽量保证固定板6到零件5上面”为什么尽量,固定不上行不行;第三,固定板6是不是这套机构的基座,如果不是基座那么固定板6又要固定在哪才能确保正常运行,最起码不允许出现安全事故。建议你如果想弄明白跟设计者沟通一下,别把活儿干废了。

网友:
腰孔在钣金上比较常见,这样位置用腰孔只在老图纸见过,现在加工能力上来了,很少用腰孔。

网友:
看加工精度,加工精度不够的话,肯定要调整啊

网友B:
腰孔没有必要了,如果精度误差需要,图中腰孔仅一个方向可调整,另一方向还是不能满足误差要求,

网友:
腰孔?不存在,我都是直接打定位销一步到位,搞腰孔就会存在装配的误差,拆了再装的效果和上一次的都不会一样,这样如何保证装配精度,只能靠老师傅去调,碰到没责任心的师傅那就会随时出问题

网友:
看了一下,个人认为序号6上的这四个腰孔可以取消,用常规的圆孔就行。如果为了调整轴两端的位置,可以考虑在图中序号5右侧紧挨着的那块大板上,开腰孔。

网友:
减速机固定板 没有安装止口吧?转轴俩端的轴座也没有定位吧?全自由度……腰孔不行,孔得放大2mm以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腰孔没有必要了,如果精度误差需要,图中腰孔仅一个方向可调整,另一方向还是不能满足误差要求, ...

下板还有一组腰孔可以上下调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下板还有一组腰孔可以上下调整

仅上下调整够吗

网友(2025-08-26):
我这里一般都是在安装座上用一个圆孔配合减速机下方的定位圆台阶然后打四个圆过孔锁

网友:
完全没必要,伺服电机带止口已经完全定位,那个方框零件中,带止口的孔与与墙板上的安装孔凸台同轴度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仅上下调整够吗

上下左右都可以调整

网友:
腰孔加工不麻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给说没必要,什么老工程师,老的没牙的吗。

联轴器就能搞定同轴误差的小问题的了。用U孔不搞死人的呀。电机会震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