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焊接件的加工

楼主(2025-07-26):
如图这原来是一个铸造件,我在别人的机器上看到的,我把它画成了焊接件,
1.我设计的安装基准面然后轴承孔中心线垂直于基准面
  这样是不行的,因为基准面太小,零件加工起来不好搞,最好选择整个零件的底面作为基准面,这样安装面相对于底面标垂直度,孔相对于底面标平行度。 这么干,纯粹是考虑机加工
  因为不这么干,机加工毛坯焊接好以后装夹肯定要找一个基准,这个基准不是设计的基准面(安装基准面),这个装夹定位的基准选零件的下底面
 2.如果是铸造件怎么干?只需要标准径尺寸即可,不需要考虑脱模拔膜角度等。 铸造需要试制成功后大批量,第一次用焊接替代
3.说到铸造 这个零件可以用木模,就是那种胚型用木头加工的,这样成本较低,如果比较精密的零件就要用金属模芯了。  如果复杂的零件可能一个模芯还不行。像我这个零件比较简单,不要考虑那么多 用木模成本低货期也快
    我是个初级技术员,以上心得体会还请各位大佬执正点拨

网友:
就你图中的零件而言,哪个位置是整个零件的底面啊?

网友:
得看数量 ,,,

网友:
你将原铸铁材质的工件换成钢质焊接件从理论上是可以的,但这里需要考虑的是焊接质量和焊接变形,在加工中焊接质量可以控制焊接变形无法控制,焊后是否需要热处理和时效处理。还有一个问题是你考虑共振问题了吗。

网友:
如果焊接之后,你所谓的底面不加工了,那这样标注没意义;还不如多留点余量,按照你第一种方式去标。实际在装配的时候,你说的底面压根就不起作用,它只是一个工艺基准,加工余量留的足够多,按第一种标没问题

网友:
镗床一次装夹搞定,全是基准面

网友:
要求:二保焊 ,有过机械厂产品焊接经验或钢结构产品焊接经验,吃苦耐劳,在工厂做过,能接受适当加班(晚8点左右)

待遇:熟练工10000~左右,单休,缴纳社保,7月-9月车间有高温补贴,有员工宿舍。
单位:浙江江兴汽车检测设备有限公司

老厂房地址(面试地址):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新辉路18号(育德工贸)

新厂房地址: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碧宏路1号

有意向可论坛留言或微信联系18806887107(注明应聘电焊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