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知面角,如何求欧拉角,机器人坐标变换怎么求?

楼主(2025-07-26):
问题的来源是这样的:

有一个项目,机器人末端的手爪,因为种种情况,设计了一个倾斜的吸盘。需要在3D视觉的引导下,去吸取一个倾斜的物体。
机器人编程工程师嫌手工做工具坐标系比较费时费力,问我能否通过三维软件,求得坐标变换的数值,直接填入机器人系统中的工具坐标系的标定参数中。
我感觉应该挺简单的呀,于是就在三维模型中(我是用solidworks进行的建模)建立了两个坐标系,一个是安装法兰的坐标系,一个是吸盘面的坐标系。
然后测量了两个坐标系的位移,和角度,然后给了机器人编程工程师

结果发现不对(测试方法:走轴坐标ABC,并不能绕坐标系原点旋转,证明坐标系不对)

两个坐标系的位移很好测量。两个坐标系的角度,我是这样测量的,我的solidworks版本低,没法直接给出数,于是我建了三个面,例如要测量Z轴之间的角度,我就测量了两个XY平面的角度。

于是我将这个问题抽象出来了,花了大量的时间研究面角,欧拉角,也没研究明白。发现这个欧拉角,这个三个轴的旋转顺序还有要求,有ZYZ,有XYZ,可能各个品牌的机器人还不一样。

我抽象了模型,问了AI,竟然说我这样的坐标系不存在?

下面是我抽象出来的数学模型:两个坐标系的三个面之间的角度都是30度,坐标系原点重合,求坐标变换欧拉角。

有没有高手给解答一下。

以下截图是这个两个坐标系的空间位置

网友:
机械手变换坐标系要是这么容易,那何来机械臂动力学和D-H建模法呢。
先了解点基本常识吧,https://zhuanlan.zhihu.com/p/692369673

网友:
楼上正解;五轴机床转换你懂不?你可以把机器人看成一个五轴机床,用DH法建模来求解旋转角度,从机械手末端到基座,或者从基座到机械手末端,都可以推导出来。

网友:
还有别问国内的AI,国内的AI,连欧拉角动态旋转和静态旋转的等效性都不会给你正确的推导出来。

网友:
不懂,但是AI只能够搜资料,有时候给不了出处的还不能够信.
何况复杂的建模肯定少不了计算的优化.
矩阵肯定少不了需要高效的算法.
我只会简单的x^x+y^2=1
x=cos(theta),y=sin(thea)
这些东西肯定少不了各种知识.
与其纠结,不如先把路走远,再走深.

网友:
机械工程师解决不了现场调试的痛,模型上永远都是理论的,何况这么多零件组装在一起的累积误差,对于相机和机械手的计算补偿来说都是灾难。最近几年一直做复合机器人的项目,一直头痛精度问题,都和这些有关系。

网友:
直接把机械手模型和治具导入SW/各类机械手软件,模拟点位,然后出各个轴的角度数据就好了

网友(点评):
你怎么会有二面角会计算出欧拉角的错误错觉。

网友A:
不知道我有没有正确理解楼主的意思,我先谈谈自己对坐标变换的理解:
坐标变换矩阵既是变换参数(转角、位移),又是变换后坐标系的基底在原坐标系上的坐标组合

楼主在SW中使用的方法是控制三个正交平面和原平面各成30°,我个人更喜欢直接建立坐标系,由于x轴是YZ面法向量/y轴是XZ面法向量/z轴是XY面法向量,所以我约束3个新坐标轴和原坐标轴各成30°达到效果和楼主应该是一样的。三个基底([ix iy iz],[jx jy jz],[kx ky kz])有9个未知坐标值,有【3个基底长度为1】、【新基底和原坐标轴各成30°】、【基底之间互成90°】这9个约束一定能在SW中画出3个代表基底的线段,由此即可建立新坐标系,测量线段端点的坐标值即可获得变换矩阵。

我们来测试一下,我们假设工具坐标系上有一点[0.5 0.6 0.7]',我们想知道该点在法兰坐标系上的坐标值,那就可以用变换矩阵左乘这个向量:

把获得向量的坐标值输入SW,测量下它在工具坐标系下的坐标,果然还是[0.5 0.6 0.7]',变换矩阵是正确的:

如果坐标系还有位移,可以使用齐次变换矩阵进行变换:

上面的演示中,楼主可以看到,矩阵里的坐标值就是特定角度的正弦/余弦值,所以欧拉角可以从这些角度中拆解出来,也就是总变换矩阵可以拆解成一系列单轴角度变换矩阵连续左乘,由此可以表示出坐标系绕各轴旋转的角度和先后顺序,这也就是楼主说的“面角转换为欧拉角”,过程较为麻烦,我个人不推荐这种方式。

网友(点评):
有些图没传上去,后面补充

网友(点评):
就是这样,坐标系旋转使用旋转矩阵,需要9个参数,而楼主说的两个二面角仅仅是两个参数,根本不够。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我有没有正确理解楼主的意思,我先谈谈自己对坐标变换的理解:
坐标变换矩阵既是变换参数(转角、位 ...

一般对算法这边来说最直接的就是拿到变换矩阵了,不知道为什么还要舍近求远获得欧拉角,不过楼主需要的话可以按照下图解方程,获得各轴转角和顺序。另外,方程是多解的,比如【先绕z轴逆时针旋转17.927°,再绕y轴顺时针旋转24.465°,再绕x轴顺时针旋转17.927°】就是其中一个解:

网友:
线性代数吗,都忘得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对算法这边来说最直接的就是拿到变换矩阵了,不知道为什么还要舍近求远获得欧拉角,不过楼主需要的话 ...

感谢层主,膜拜

我一定把它付诸实践

我又搜索了一些其他的方法,再次请楼主给于指导。一些方法贴入后面的回复。

楼主:
方法一 本文转载自简书,作者是梁间。表示感谢

数学模型已知两个坐标系在各方向上尺度缩放比例一致,两个坐标系的转换关系可以用7个参数来表示,3个旋转参数,3个平移参数,1个比例参数。已知三点在A、B两个坐标系中的坐标,那么这7个参数可以唯一确定。
坐标转换的数学模型为:

其中,λ是比例参数,R是旋转矩阵,Δ是平移向量,A、B分别是两个坐标系中的坐标。
比例参数λ最容易计算

其中两点在A坐标系中的距离。
旋转矩阵R是一个3x3的正交矩阵,有3个自由度。可利用反对称矩阵S来构造旋转矩阵R:

那么

其中I是单位矩阵,这里R只有a、b、c三个变量,解出a、b、c即可确定旋转矩阵R。
两点带入(1)式并相减消去ΔX、ΔY、ΔZ

这里点在A坐标系X轴向坐标值,为已知量。我们简化一下写法设定:

这样(3)式可写为

把(2)式带入(4)

带入S

展开

整理可得

(5)式只有两个独立方程,解不出a、b、c三个未知量。带入点得到和(5)式类似的方程组,两个方程组联立,取3个独立方程

可结出

把a、b、c带入(2)式可到旋转矩阵R,把任意一点坐标带入(1)式可得Δ。

作者:梁间
链接:https://www.jianshu.com/p/58cf5655f9a9
来源:简书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楼主:
方法二,这里提到了SVD算法

通过实际的坐标点例子,来直观解释通过SVD求对应的坐标系关系。
已知四个点在坐标系A中的坐标为:
(0, 0, 0); (1,0,0); (1,1,0); (0,1,0)
可得矩阵A为

矩阵A
这四个点在坐标系B中的坐标为:
(2,2, 2); (3,2,2); (3,3,2); (2,3,2)
可得矩阵B为

矩阵B步骤一:求两个数据集的质心
根据上述公式,可得质心为
步骤二:将两个数据集的质心移动至同一个点,即只存在于一个旋转的转换关系。
对应坐标系中的点同时减去质心,计算后的矩阵A和B分别为

计算后的矩阵A

计算后的矩阵B
备注:此处的矩阵A和矩阵B一样,因为举得例子较为特殊,只存在平移关系。计算过程通用。
步骤三:通过SVD算法计算旋转和平移关系。
定义一个3X3的矩阵,将矩阵A的每一行数据与矩阵B进行点乘,会产生四组3X3的矩阵,将这四组数据求和,得到最终的3X3的矩阵,就是我们需要用SVD算法来进行奇异值分解的矩阵H。
上述公式中,颜色相同的框内数据进行点乘,构成3X3的矩阵a1,a2,a3,a4。
矩阵H = a1 + a2 + a3 + a4。计算结果如下
通过SVD算法分解该矩阵,这里直接通过MATLAB接口调用,具体原理在前面的章节中已描述。
步骤四:计算旋转和平移关系
根据上述求出的u1和v1,可求得旋转矩阵R为将该旋转矩阵转为欧拉角则Rx = 0, Ry = 0, Rz = 0。
根据公式
平移矩阵
总结:如果在实际项目中,需要获取多台设备间的关系,如机器人相对于产品间的关系,或者机床相对于产品的关系,则该方法较为实用。注意:在实际的选择参考点时,不要在一条线上选点。如上述选的四个点,要求不能共线。要不然会减少有效数据。

网友A:
没想到水水大侠对此问题如此孜孜以求,钻研精神和信息获取能力令小弟佩服,我比较功利,方法能解决问题就行。

我把之前回复中的齐次变换矩阵改一下符号,楼主可以对比下和文章中的表达方式是不是一回事:

平移、旋转、缩放这类坐标变换我们统称为线性变换。平移和缩放非常简单,没什么好说的,重点就是如何求得旋转矩阵R,上述两种方法就是通过纯代数的方法求解R。
你用什么方法和选择的工具有关,上述两种方法多用在图像处理和机器学习中,算法工程师手里的工具是集成编程环境,是代码,采用代数方法自然是比较直接的。但要知道矩阵可是联系代数和几何的桥梁啊,而我们则掌握了强大的几何工具SW,利用【旋转矩阵可以表示坐标系】这一几何意义我们可以直接得到R,完全不需要上面繁琐的运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想到水水大侠对此问题如此孜孜以求,钻研精神和信息获取能力令小弟佩服,我比较功利,方法能解决问题就行 ...

感谢大侠的持续教诲。大侠如果有,从变换矩阵导出欧拉角,的计算公式,恭请再给明示下。

经过又一个周末的摸索和学习,我已经学到了旋转矩阵的测量方法,并且通过计算一个点的坐标在两个坐标系中的坐标值进行了验证。

这是第一步,下一步是求欧拉角。

我最终的目的是:
“在机器人示教工具坐标系的时候,不需要再繁琐的用6点法搞一个小时示教,而是我作为机械工程师,可以直接从三维中计算出,通过计算,直接可以提供XYZABC的数值”

但是这里面有个难题,我不知道机器人工具坐标系参数他是采用的哪种形式的欧拉角
下图是我的作业

网友A:
欧拉角其实也不难求出,就是麻烦点。

假设你手上的示教器里面欧拉角就是按照常规的Roll-Pitch-Yaw顺序(ZYX顺序)定义的,那我们不妨把单独绕Z、Y、X轴的旋转矩阵从左到右依次乘起来,看看最终的旋转矩阵里各个元素的表达式都是啥。

从上面的结果可以看出,通过对矩阵中特定元素之间的运算,我们是能够分离出绕特定坐标轴的转角的,即:

如果不知道示教器中欧拉角是如何定义的(并且上述顺序错误的话),就需要再交换单轴旋转矩阵的乘法顺序,获得新的表达式再次实验。(也可以直接在示教器上输入角度看机械臂到底先绕哪个轴旋转)

另外可以想象到,空间中一定存在某个轴,能够让坐标系一步到位,直接一次旋转到最终位置,而这就要用到四元数。所以如果示教器还支持四元数输入的话,也可以将旋转矩阵转化为四元数:

四元数中xyz表示了转轴的方向,w表示了绕这个轴的转角,其值为转角的半角余弦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欧拉角其实也不难求出,就是麻烦点。

假设你手上的示教器里面欧拉角就是按照常规的Roll-Pitch-Yaw顺序(ZY ...

感谢大侠的热情回复。汇报下进展:

首先证明了旋转矩阵是对的,第一步已经完成,
第二步,我找了那些计算欧拉角和四元数的公式,公式应该是没错的。虽然欧拉角的解不唯一,但是四元数是唯一解。经过比对,还是和示教器中的数值有一定的差距。

经过分析,机械安装有一定的误差,手爪又这么长。所以至少证明了理论计算是正确的。但是实际应用,还是要修正。免不了还是要示教一下。
第三步,通过咨询得到 欧拉角的旋转方式。还未进一步计算,等下次有机会了再实验。

这是FANUC对坐标系欧拉角的描述,市面上绝大多数机器人,都是遵循固定坐标系XYZ这样的一个旋转顺序。

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
感谢各位的技术支持,感谢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欧拉角其实也不难求出,就是麻烦点。

假设你手上的示教器里面欧拉角就是按照常规的Roll-Pitch-Yaw顺序(ZY ...

大侠有没有 mathcad 教程 源文件?

您给出的公式的求解,还是有点一知半解。数学没学好,尴尬

网友(点评):
实在抱歉,mathcad源文件是下班在公司写的,有保密限流发不出来,楼主复习下矩阵乘法应该就能理解推导过程了

网友:
欧拉角旋转很简单的,不管是什么顺规的旋转,都可以用基本旋转矩阵推导出来,但是欧拉角的万向锁问题很烦人,虽然有算法可以解决.

网友(2025-09-09):
提供一种思路:在一个统一的坐标系下,执行器、工件目标平面都提取一个平面法向向量,把他们弄成平行的(调整机器人的角度),最后就是平移。不难就是有点烧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