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做建模画图也会被AI干掉

楼主(2025-07-28):
最新本的SOLIDWORKS搭载了deepseek功能  在界面栏有个AI功能  点击进去 你可以根据你的尺寸参数描述一下零件 solidoworks自动生成零件  速度快的咂舌,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教学视频 昨晚我看了一下 操作视频 非常厉害,后面建模估计不用再一步一步画了,DEEPseek 把建模每步骤建模 都生成出来了

网友:
早晚的事,就像CAD替代手工绘图一样

网友(点评):
CAD代替的手工绘图,可它替代不了的是设计,你不会以为设计就是画画图吧。

网友:
完了,各位耗子尾汁,不出五年就得另谋出路了

网友(点评):
完蛋操了

网友(点评):
你对设计和画图有什么误解,还说在你眼里,大伙不是在设计,是在画图。

楼主:
大家提前学 新版搭载这个功能了  骚年们你们今天花费很大精力学的所谓技能 明天可能一文不值  看样子 以后只有创意和情商 AI干不掉 其它学什么也干不过人工智能 而创意和情商也不是学的来的

网友(点评):
造谣一时爽,辟谣跑断腿,最新版不就是2025版,它哪来的AI助手。

网友:
25款的SW有这么功能吧

网友(点评):
它在那胡JB扯呢,2025版根本没有那个功能,即使2026版,那是上达索系统自己的AI助手AUSA

网友(点评):
对,国产AI,法国达索,怎么都联想不到一块

网友(点评):
我特地去短视频看了一下,通过DS把语言描述清楚,再生成三维,和画2D图一样,都是通过语言表述清楚,再生成

网友:
现在使用的插件也是一样,只不过这个是集成了而已。用插件可能功能还受限,只能生成插件能提供的功能件,用AI限制会少点,对专业知识的要求就低一些。

网友(点评):
对专业知识的要求就低一些????惊掉我下巴了。。。。。

网友(点评):
我的观点你可能不赞同,但是实际上我就是这样操作的。比如编写程序,如果我自己查询资料,先搞懂原理然后找程序片段修改的话,一个很小的程序,对于我这样的菜鸟来说至少一周时间,用AI,只要提纲正确,十分钟就可以

网友(点评):
这不就是对专业知识的要求低很多嘛,我又不是计算机专业的。换到机电行业,计算扭矩和功率我不会,也懒得去查,直接问AI,这样能在网上找标准公式的,AI绝对计算的比我快,比我准。但是别指望它创新。

网友:
教学视频链接呢??挂上来学习学习

网友(点评):
应该通过视频剪辑实现的

网友A:
大哥,别胡扯行了吗,2025版什么添加了AI功能,还是TMDdeepseek,你用脚趾想就知道不可能。solidworks是全球软件,怎么可能使用deepseek这个中国的AI,而且deepseek严重危害个人隐私和他国国家安全,早就被多国禁止使用,达索系统疯了吗。
再说什么deepseek什么描述零件就知道零件形状,它连多模态AI都不是,它就是一个文本大模型,连生图功能都没有,仅靠文字就想指挥solidworks生成零件实体,笑话吗。
更何况solidworks只是用来生成零件实体的吗,大哥,你用solidworks吗,其核心是建立装配体实体进行有限元分析和运动仿真,出工程图建立BOM表的。
你瞎编编的狗屁一样

网友:
不用AI,年龄已把我淘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别胡扯行了吗,2025版什么添加了AI功能,还是TMDdeepseek,你用脚趾想就知道不可能。solidworks是全 ...

哥们  你可以去搜一下SOLIWORKS搭载DEEKSEEK功能的相关信息   就不在这做井底之蛙智谈了科学进步不是你我这些普通人能预测的,当年英国纺织厂机器替代人工的时候纺织工人也和你想法一样 机器还能干那么复杂的手工活不可能的 故步自封 只能最后全部下岗 与时俱进及学习新技能

网友(点评):
没找到,都是第三方用各种途径实现的,不是官方软件集成的。

网友:
有个问题你发现没有,发布sw的法国达索公司没有5代机和六代机啊,你说ai+sw能不能代替设计

网友:
应该是国内开发的插件,

网友:
我研究了一个早上 先说的我结论 首先AI只能做到1-100 但没办法做到0-1 他需要投喂大量的代码 才能达到较高的准确率
最重要的点来了。 要钱 !要钱!要钱! 创建一个API才能连接SW
然后讲能干什么  首先我喂一个圆柱体VBA 他会学习记住 那么下次我只要问他 生成一个直径30 长度100 的圆柱体 他就能自动生成代码 这个是简单的没有一点问题
你再讲 长方体 打孔 倒角等等一大推的命令代码喂给他之后 他就会思考了
那么问题来了 比如说一个板上有很多孔  我就要跟他说 (x,y)打多大的孔(x,y)打多大的孔 有这时间打文字我早画好了 而且不一定全对 工作量多了 还会出错
如果是我有现有图纸给他 标好尺寸让他生成三维图 是可以的  简单的没问题 复杂的还是会出错
说到底 我觉得没那么牛逼  完全是代替不了设计的工作
简单的三维和出图 可能还勉强过的去  至少目前来说是这样的 以后说不定更智能 那就是以后的事了

网友:
这是一个好事啊,效率更高。就像电子画图代替手工画图一样。早点落地才好。

网友:
随便一只阿猫阿狗说点神话鬼话就有人信

网友:
没啥用,国产的天工cad不就搞了吗,对于会软件的人来说就是垃圾功能,你打字描述半天,直接用命令早就画出来了,他生成的还不一定是想要的,例如说阵列,你要描述哪个轴线阵列,阵列几个,间距是多少,中间忽略几个,描述那么多,结果就一个简单命令和输入几个数字而已,都是没用的噱头

网友:
如果是真的话,那就是不错的功能,现在就是没时间画图。

网友:
老板命令:这里需要一个板支起来(可能有承重要求,但是不会表达出来因为这是常识),开几个孔装开关电源(孔位自己侧量,位置自己定,合理即可,所谓的合理是开关电源引出线不能干涉)。你把我括号里的删除让ai做一个他就会随便打个孔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不对的。不过ai和机械结合还是好事情,继续降低入行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