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轮受力情况

楼主:
如图所示,两块耳板固定在车架上,车架放在地面上时弹簧受力压缩,压缩力为10000N,现假设轮子对地面的黏着系数是0.4,伺服电机直接驱动轮子。问:轮子在顺时针转动和逆时针转动的情况下,车轮对地面的压力是否一样?

网友:
一样,因为车轮没有角度,力的方向就是法向

@ccxx13 法向力的目的就是为了求摩擦力  发表于 5 小时前
不用考虑摩擦吗  发表于 5 小时前

网友:
一样,启动对弹簧的冲击是有的。。。。。。

网友:
不一样 正转和反转的摩擦角不一样

@学者11 机械力分析中的摩擦角啊,正行程和反行程 我认为是不一样的。不对就当我在胡扯  发表于 半小时前
什么摩擦角,鬼扯什么呢?  发表于 1 小时前

网友A:
一样。有个题外疑问,车轮都固定了,弹簧的意义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有个题外疑问,车轮都固定了,弹簧的意义是?

图中画的是简图,实际上是一个弹簧缓冲器(就像摩托车的减震器一样),目的是让轮子对地的压力一定,车体其余重量由4个脚轮分担

网友:
你这个严格来说是属于 四连杆机构

轮子对地面 只要接触都有压力 就是在高速过程中 由于惯性 会脱离地面

网友B:
你这个是agv小车吗?  以前我做过这样的测试,仅供参考:六轮结构,四角是万向轮,中间两个驱动轮是你图上的结构,前进和后退能过的台阶高度是不一样的,当时只会静力学算,得到的结果是一样,但是实际有速度后测试是不一样  针对你的图片,应该是像右走能爬更大的坡,过更高的台阶。

我也是测试时发现问题后面反推,和你分析的意思差不多,轮子正转和反转提供的下压力确实不一样  发表于 8 分钟前
仅供参考哈,我只是测试过六轮,我描述的那样子车,如果是其他轮系布局,就没测过了。但感觉电机有速度后还是不一样的  发表于 半小时前
有没有可能你测试的方法不对,在垂直方向,力系是平衡的。请问哪来的外力给它加速。  发表于 1 小时前

网友:
看汽车起步过程,车头抬起,刹车过程,车头下压

网友:
不明觉厉

楼主(2025-07-28):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agv小车吗?  以前我做过这样的测试,仅供参考:六轮结构,四角是万向轮,中间两个驱动轮是你图上 ...

是的,我这边也是实际测试回转时,一边轮子打滑一边不打滑,和你分析的一样,向右走的时候能提供更大的摩擦力,共同学习

网友:
悬架的角度不一样,正反转的受力肯定不一样的。AGV的悬架还是直上直下比较好,毕竟正反方向都能走。

网友:
应该有区别 那个弹簧与地面有夹角不平行 然后你极端考虑 夹角从0-180 想想看 会不会有区别

网友:
结论:一样的;整体法求解(车落在地面上,重力不变(不考虑空气动力学),除了车辆启动停止瞬间  倾翻力矩导致的各轮支撑力微小变化)
那为什么感觉不一样呢:运动时,轮子还有一个额外的力(牵引力),由地面磨擦力提供的;正转/反转 磨擦力的方向不一样,平衡力求解,地面支撑力和摩擦力没变,但弹簧力肯定有变化

网友(点评):
大佬分析的很专业呢,我后面用Motion进行运动仿真,计算结果也是支撑力没变,但现实就是正反转时抓地力确实不一样,现在也很晕,哈哈~!!!

网友(点评):
往左走的时候,地面对车轮的摩擦力是向左的,这个摩擦力对系统的趋势是使弹簧压缩,车轮升高。但是关于打滑这个问题最大的影响因素就是加速度了,调一下电机的加速曲线吧

网友(点评):
这个是不是 得考虑每个瞬间的动平衡?

网友:
你这个弹簧基本水平的啊,那不管左右,加速减速,正压力应该不变啊;
如果弹簧的目的是减震,弹簧斜个角度(假设斜向右上);个人答案是不一样:轮子向右的话(指加速这一过程),弹簧会压缩,弹簧压力增加,推动右侧车体的趋势,那轮子相应的对地压力加大;
轮子向左的话(指加速这一过程),弹簧会伸开,弹簧压力减少,被右侧车体拖拽,则轮子相应对地压力减少;

网友:
轮子承载的车身重量不变,对地面的正压力就不会改变。变的是压应力,压应力与地面接触面积相关。

网友:
不懂,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