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微型变频电机有多大的

楼主(2025-07-28):
大家好,我设计需要微型变频电机减速机,大约60瓦左右,现在找不到这么小的变频电机,一般都是用普通电机代替,结果就是只能往下变频,即0-50Hz,不能向上变频;大家有没有知道东炜庭电机的。

网友:
用同步电机,,,,,,

网友:
如果只是调速

用伺服或步进

网友:
可以向上变频,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
为什么那么执着功率大小和变频往下往上? 你要说出你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控制什么?
东伟挺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