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厚度和沉孔的关系

楼主(2025-07-28):
M10的沉头孔铝合金板子的厚度选择多少比较合适(板子跟机器人固定经常取放件)板子固定的重物在30KG

网友A:
20绝对够了

网友B:
30kg的话,10以上都够了,考虑沉孔深度,可以考虑用盘头的内六角螺钉,沉入深度会浅一些

网友(点评):
30kg我用过7mm板,只是没有用沉头孔,唯一要考虑的是板厚减去沉孔深度后的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绝对够了

这个有没有一个参考标准?
我个人觉得在沉孔深度的基础上加个5mm就应该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kg的话,10以上都够了,考虑沉孔深度,可以考虑用盘头的内六角螺钉,沉入深度会浅一些 ...

盘头的内六角螺钉  拧的时候六内角孔容易滑掉   我们公司是禁止使用的

网友:
改用平头螺丝就成,不用考虑沉头孔的深度

网友:
短头内六角

网友:
从安装尺寸角度,板厚不低于20mm,同时也满足30KG符合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