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氨酯做机械手夹爪的垫板,抓5kg的物体,请问聚氨酯用多少肖氏硬度?

楼主(2025-07-28):
被抓物体表面亮面光滑表面,树脂材质,

网友:
先问下楼主的需求量有多少?
没量的案子只能选择常见的硬度。
市贩现品的硬度一般是邵尔A85~A90

网友:
如果是光滑的物体,试试邵尔A50~70之间的硬度,聚氨酯强度高,低硬度的也可以承受的住5公斤,而且光滑的物体用低硬度的摩擦力会大一些

网友:
先选中间80的 然后看抓起状态 是硬度太高导致的滑还是硬度太低 软变形导致的抓不住?然后再对应增加减少硬度

网友:
如果抓取 摆放精度要高 聚氨酯硬度可以更高

网友:
表面光滑树脂,5kg,直接用真空吸盘抓取不是更好吗?

网友:
得看抓取的产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