渗碳深度

楼主(2025-07-29):
请教下,这种表面要求渗碳且深度1mm,那么1mm是怎么测量出来的呢?

网友:
破坏,X射线,超声波。。。。。。。

网友:
这种工艺应该和焊接工艺差不多 先出项目评审做破坏性实验再确认可行性

网友:
金相法,硬度法都可以测量

网友A:
随炉样块,然后把样块做剖开,测切面金相,就会测出渗碳层 深度。

题外话:渗碳1mm这么深,严格执行的话,
第一时长很长,
第二成本很高,
第三图纸问题,应该是1mm这么深,硬度给的是区间,不能是确切一个值62HRC。

不专业的图纸,大概率也不是很专业的客户,他也不清楚自己的要求意味着什么,大概率这个客户也付不起所需的费用的。

网友(点评):
感谢,老外这么标注

网友:
是不是技术要求有问题,渗碳1mm一个是时间长费用高,另一个很容易渗裂出现废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随炉样块,然后把样块做剖开,测切面金相,就会测出渗碳层 深度。

题外话:渗碳1mm这么深,严格执行的话, ...

20丝都很好,还要那么厚。

网友:
干就完了,这种技术条件都是抄来的,正常是不需要在意的

网友:
第一次见要求渗碳1MM的零件

网友:
渗碳深度应该标注范围值,没人能保证在零件表面渗碳绝对均匀。另外62HRC需要约定检测标准,比如用什么测头测量多深的地方等,我这儿一般测0.1mm深地方的硬度,

网友:
1mm的也太深了,还要求62HRC,很夸张;如果是渗碳,62HRC最多最多会是表面要求,或者表面以下0.1mm但要使用HV的硬度然后转换,硬度会随着深度加大而变小,一般的测量都需要破坏性测量->切开做镶片打硬度。

网友:
金相显微镜

网友:
这么厚,这是要做金箍棒啊

网友:
得加钱,我这工件,很伤钱,

对于一般客人,不管他就行,一般的客人没有设备进行测试,他说1MM,实际做0.01就行了,钱记得要按1MM收,不然他会怀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