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条的长度和电机的选型有没有关系

楼主(2025-07-29):
前后链轮8米距离,上下两个平台平行交换,16A链条,两个平台8T,每个平台12个轮,2.2KW交流电机,48速比

网友:
又来个叫春 哥给的条件不够喔!

网友:
先说结论:对于问题中描述的这种链传动形式,链条长度对功率的影响较小,通常可以忽略不计。因为我们进行电机选型时,都会考虑到工况系数和电机效率,选出来的电机额定功率基本都有足够的裕量。

结合你说的这种传动型式,目前已知条件是滚动摩擦,平台自重m为8吨。计算电机功率时,首先应确定平台平移速度V(m/s),同时计算出滚动摩擦力(主要由轮子与轨道之间的滚动摩擦系数u决定,表面淬火车轮与钢轨暂取u=0.1。平台通过车轮在钢轨上能够运行的驱动力F=m×g×u=8000×10×0.1=8000(N,此处g按10近似取值)。
接下来我们根据P=F×V×k/η(k为工况系数,此处按中等冲击取值1.4;η为整个传动系统的机械传动效率,滚子链传动为0.96,减速机取0.9,联轴器取0.9,η=0.96×0.9×0.9=0.7776≈0.78,P的单位为w);

代入前面计算出来的驱动力F,则电机的初选功率应为P=8000×V×1.4/0.78(w)

学机械的都知道,对于传动链条来说,链条的自重会产生悬垂拉力,悬垂拉力与中心距成正比。那么链条长度增加,产生的悬垂拉力就会相应增大。在计算链条静强度时,增大的悬垂拉力会降低链条的静强度安全系数(一般来说,这个链条自身的悬垂拉力对链条的静强度安全系数的影响都很小。)
链条加长对链条真正影响比较大的是会降低链条的运行寿命。

对于输送设备来说,由于链条的自重通常都比较大,随着输送链条的长度增加,对电机的功率影响就很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