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互配螺纹管控以什么为标准,能够量化管控螺纹的配合

楼主(2025-07-29):
问题:如题,正常来说螺纹配合公差优先以H/g、H/h、G/h 为准,实际加工过程中,由于是金属材料(6061、 7075铝合金类)加工,金属配金属的螺牙咬合,总会存在偏差,存在部分螺纹配合出现要么太紧,难以旋入,要么太松,螺纹配合窜动量过大,影响其它部品的装配的情况,那么如何在图纸上标注公差,或者如何描述来管控螺纹的配合

网友A:
出现偏差,什么偏差,就是不合格品,早就应该扔出去,而不是凑合用。

网友(点评):
在公差范围内的偏差

网友(点评):
这个在管道装配中表现的尤为明显。只能靠填充物或者设计补偿环节。一段管现配长度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现偏差,什么偏差,就是不合格品,早就应该扔出去,而不是凑合用。

+1

网友:
搞一套螺纹环规、塞规,就不会担心什么偏差的问题了
螺纹其实重要的不是什么尺寸公差,螺纹的直径公差6级也能达到0.16,螺纹重要的是牙型、牙距

楼主:
螺纹公差等级在图纸上标过:7H/6g。但现在出现的情况是说我图纸未标两个件螺纹的实配管控要求,所以就没检,导致装配时两个螺纹旋不上,,然后让再图纸上再标一个实配管控的要求

网友:
还有什么比螺纹通止规定更标准,更能量化管控的!
简单问题复杂化,想太多了!!!

网友B:
没要求就不管控?你就重点标注螺纹是检验尺寸,拿实物适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要求就不管控?你就重点标注螺纹是检验尺寸,拿实物适配

无语,以后的图纸螺纹配合都得加上实配要求,重点管控尺寸,不然会被说你图纸没标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语,以后的图纸螺纹配合都得加上实配要求,重点管控尺寸,不然会被说你图纸没标
...

屌检验,就是推诿,螺纹检验通止规不会?检验量具买回来是吃灰的?一批1000件检了几件?叼他。。

网友(点评):
别专业都不是机械的做的检验,那就纯废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