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突发状况,有可能一晚白干

楼主(2025-07-29):
今天晚上画完图准备下班,UG突发状况,装配图界面保存一直报错,最后找到是这几个组件的原因,想删都删不掉,现在卡在这,我要不保存那一晚上白干,保存又一直报错,头都大了,有大佬知道有原因和解决办法吗?求求

网友:
多按ctrl + S ,多备份

网友(点评):
你怎么不明白呢,是根本保存不了,ctrl+s有什么用

网友(点评):
楼主是说,画的时候,养成多保存的习惯

网友:
这个可以参考:
https://www.sohu.com/a/341400822_100117249

或者采用强制保存当前装配(绕过报错)
方法:导出 DXF/DWG 触发强制保存
随便进入 Drafting(制图)模块;
插入一个任意视图(比如俯视图);
点击 文件 → 导出 → DXF 或 DWG;
系统会提示“文件未保存,是否先保存?” → 选“是”;
导出完成后,关闭UG,你再去文件夹看,文件其实已经保存成功了。
这是目前最稳的“绕保存报错”的办法,优先执行,先把成果保住再说。

不要直接删除组件,否则引用断裂会更严重;
如果你知道是哪几个组件出问题,先隐藏它们再保存,有时也能绕过报错;
建议以后定期使用 “文件 → 实用工具 → 部件清理” 做预防性维护。

网友(点评):
有做过绕过保存,比如导出stp,不管用,至于你说的其他方法,下次我试试。部件清理几乎很少用到,前天还是去ai搜索了才用上这个命令,也不管用了,只能不保存退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