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tion分析 如何自动按新状态分析 求助

楼主(2025-07-30):
前辈们啊
我在用motion分析时,经常要改变3D状态(如零件位置,或添加删减零件)再重新分析,但经常性的都是按上一次状态分析,我不得不“生成新运动算例”, 重复设置条件,特别麻烦。

请问如何让他按新状态重新分析。我记得以前都有窗口跳出来让我选择是否按新状态计算的。

网友A:
它播放的都是计算后的结果,所以你想要新结果必须重新计算

网友(点评):
问题是 我明明改变的各个零件的初始位置 他重新计算时还是按照原来的计算 需要新建算例才行,老麻烦了。

网友(点评):
模型更改后有更新保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它播放的都是计算后的结果,所以你想要新结果必须重新计算

在时间为零的位置替换键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