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零件的基本厚度怎么确定

楼主(2025-07-30):
结构支撑件设计的时候其基本厚度到底该怎么确定?比如一个电机支架、法兰、机台大板,为什么就是5mm? 6mm?8mm?10mm?12mm?

其厚度与长度有没有什么关系,才能保证基本的强度刚度?

是凭感觉拍大腿?还是以前用多少我就用多少?还是都是根据负载情况理论公式计算或者有限元分析过?

有没有经验公式或相关标准规范?

请教大仙不吝赐教!

网友A:
都和力有关,受力、应力等等

网友:
看你是什么样的结构  如果是大型钢结构,那肯定要计算过的,如果只是一块安装板,看老板给你这个项目多长时间 ,时间多的很,成本省下的钱比你多花几天的工资划算,那你去慢慢计算有限元分析   如果时间很短,粗略估算下就行,实在不会拍脑袋也没多大问题;厚2-3mm 成本差不了多少就按厚的来,就算出问题 再加厚也没关系

网友(点评):
楼主要是懂力学,就不会提出这问题,你还让他有限元分析,你那是坑他吗,他根据什么认定分析结果是正确的?

网友(点评):
不懂没关系,用Solidworks 简单的约束 施加力应该还是会的吧? 再不会那就照着教程一步步做,得出的结果不放心,那就放点安全系数;如果钢结构就别用这个了,力太复杂,你随便加厚点 成本太高

网友(点评):
又是计算机专业改行的,材料力学没学吗?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同样是薄板,设计的结构不同,承载的负荷也天差万别。对于一般的结构,常用的钢板厚度就可以了,如果想精确,就要进行计算或者有限无元分析。

网友B:
下策受力分析,中策参考成熟图纸,上策拍大腿

网友(点评):
本人正常选上策

网友:
哪有什么公式或标准规范,跟你的结构形状、所用材料、受力大小方向、工作频率时长等都有关系。真要想严谨些,自己根据工况受力分析、计算材料强度。

网友:
凭感觉,之前用25的,这次重载加厚一点。

网友(点评):
这也是一种设计方法,它的名字叫:类比设计

网友:
多翻翻老帖,以前的高手已经把问题讲的明明白白
《伟大的优先数》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1601

网友:
如果非标类设计按这样搞, 项目会亏死

网友(点评):
所以非标项目全是垃圾玩意

网友(点评):
非标设计都不怎么精细的,傻大粗为主

网友:
不是成本的问题和空间的问题,那基本上靠经验给就好了,如果空间不够,有些零件要尽量做薄那就要做有限元分析了

网友:
首先,要懂一点点受力分析。知道负载情况下,如果想偷懒,或者自己不会,就先参照前辈的,相同负载、工况下,前辈用多厚你也用多厚的。
其次,如果你做一些轻载荷的设备,就要多看多积累一些经验,这样在做设计改进,非标设计时可以借用,当使用中发生断裂,那就下次设计时需要增加厚度了。
然后,如果想要研发一些设备,且是重载荷,或者高频运动。那么要有材料力学、理论力学的知识,懂得分析压、拉,扭、剪力,懂得计算材料的应变量,
这时你就明白了零件为什么设计这个厚度,放大了多少的系数。

网友(点评):
另外在有力学知识的基础下,学些仿真,这样就可以模拟材料变形量

网友(点评):
还有优先数系呢

网友:
你要跳过一个500MM左右宽的小沟渠  你是先拿卷尺测一下再想象自己平时跨越的宽度再去跨呢?你要吃掉一碗米饭 你是每次数颗粒然后再缺点能不能吃完呢?所以做机械也不是遇到什么事都需要计算的  只有脱离了自己认知的时候再去计算可行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策受力分析,中策参考成熟图纸,上策拍大腿

下策太缓,上策太急,中策不缓不慢,是为上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和力有关,受力、应力等等

鸡毛,一般都是这个厚度差不多了,感觉行了,就出数据画零件了,计算,签单的就给那么两天,哪里来的时间算

网友(点评):
鸡毛是长在鸡鸡身上! 对于拍拍大腿就出方案,莫怪鸡毛满天飞。

网友:
5mm? 6mm?8mm?10mm?12mm?
那是因为原材料的厚度一般是这几种
看着用就得了

网友:
太薄太厚看起来都不协调,有些地方要侧方打眼安装你太薄了也不好搞,还有跨度大或单挑出去有点长度那太薄了肯定不行,我一般10毫米或12毫米,都是几百瓦的伺服

网友:
参考竞争品招牌,拿个游标卡尺,慢慢估看,然后一拍脑袋,差不多就行了

网友:
一看就是刚刚转行过来的。

网友(2025-10-13):
我们这边有个说法:吃席看隔壁桌,隔壁桌怎么做我们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