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闭空间齿轮侧隙的测量

楼主(2025-07-30):
如题,有一对圆柱齿轮装配在密闭空间中,安装后看不到这对齿轮了,有什么办法测量到这对齿轮的侧隙吗?

post_newreply

网友A:
能怎么测量,间接测量

网友:
转外部链接轴,手动正反转,估算下间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怎么测量,间接测量

有具体的间接测量方法吗

网友B:
转动输出轴,正反回转,即可测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动输出轴,正反回转,即可测出!

需要再输出轴上打表吗

网友:
我来试试说一下,不对请不要喷我哦:现在有些齿轮测量成本很高,比如要做一个标准齿轮来测量做好的齿轮,这个可以按使用的样子做一个可以测量的架子来测量侧隙,再根据架子的齿轮中心距误差和实际安装的中心距误差来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