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件板,安装孔奇怪的开了一个0.5mm的槽

楼主(2025-07-30):
一个铝件板,安装孔奇怪的开了一个0.5mm的槽,不知道为啥?

网友:
看装配图

网友:
线割走线的?

网友:
有些激光割的,故意开的槽,有些线割 也会开,

网友:
线切割没必要呀,先钻个孔就可以走线了,而且其他孔都没有缺口,就这两个有,这个应该是有特殊用途的

网友(点评):
我觉得有道理,激光割可以从中间穿孔,线切割可以预制孔。别的孔都没有,就这两个孔有槽,应该有其用途

网友:
这个槽边上还要圆弧倒角,这个加工成本不低啊

网友(点评):
激光切割的,不用啥成本

网友:
要看你这个孔是做什么用的,穿轴还是过螺丝

网友:
不问就懂

网友:
有可能是定位孔,比如打销钉的时候,孔小了点可以因为槽的存在而能够撑开一点点,保证能装进去

网友:
应该看技术要求和装配图

网友:
难道是为了防止孔小了配合不上去,然后可以通过槽使孔径稍微变大从而装配上去?

网友A:
正常切割工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切割工艺,,,,,

槽两边有倒圆角的,不像线割
而且其它孔没有槽,线割的话只割这两个孔不太可能

网友B:
不发装配图,不发零件使用场合,不好猜。
这就是开局一张图,其余全靠猜吧

网友:
这种没有前因后果的问题 谁猜得出

网友:
感觉像要定位销用

网友:
最终解释权归画图的人所有

网友:
这种一般都用的铝合金的材料减重,应该是线割加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发装配图,不发零件使用场合,不好猜。
这就是开局一张图,其余全靠猜吧 ...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