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 问题求助

楼主(2025-07-30):
请问:装配体时,插入另一个已保存的装配体时,总是显示如下

是什么原因?而这个装配体一共就两个零件,都是正常的,没有问题。
多谢!

网友:
有一个零件处于退回状态,有时候很难解除这个错误,只能结束进程

楼主:
是的,就不知道,怎么消除掉。用原来的两个零件重新做成新的装配体后,再次插入其他的装配体中,还是这个问题。
真的搞不明白。

网友:
设置里面关闭这个报错的通知 感叹号报错问题不大

网友:
我一般遇到这个问题,就是某一个零件的某个特征被修改了,导致后面的特征处于退回状态。。单独打开每一个零件看看是不是有退回。。

网友:
同问,只能一个一个的找吗?找到后再拉开特征树。
我都是把这个装配体先压缩剩一个零件,装配进去以后,再解除压缩

网友:
不是写的很清楚么  你装配体里有一个零件的特征下面那个线 往上拉了 就是退回状态 找到他 拉回去

网友:
只能结束SW,然后相关的零件最好不要在装配图中打开改尺寸,要不然大概率还是出现这个。

网友:
零件不多的挨个看看吧,之前出现这个问题,挨个找的零件,把退回的状态取消就好了

网友:
这个问题一般是出现问题之前你操作的最后一个零件在退回状态,取消退回保存一下就好了。

网友:
存在正在编辑的草图

网友:
报错很明显了,退回状态,把那个拉回去啊。就两个零件都检查下

网友:
退回状态零件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