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不懂液压的差动连接

楼主(2025-07-31):
翻了几本机械手册,每个说的都很笼统,因为我不能理解为什么这样连接的话活塞杆是往右走的?而且还会增速

网友A:
图2的解释已经很明确了,上过学的就应该明白,图1的解释是把阅读者当成读过大学了,问题是现在读过大学的也跟文盲差不多。

网友:
和流量有关,前题条件是快走时阻力不大,按活塞杆直径计算。

快走时,另一侧流量也补充到另一侧,所以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2的解释已经很明确了,上过学的就应该明白,图1的解释是把阅读者当成读过大学了,问题是现在读过大学的也 ...

我觉得右边受力比左边大,活塞杆会往左走

网友(点评):
写错了吧 图1应该是向左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右边受力比左边大,活塞杆会往左走
哪边漏油快,往哪边跑得快,根据这一点去思考。

不信看了这个图,你还不明白

网友(点评):
若我1图有杆腔出油口切换到油箱,阁下如何排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边漏油快,往哪边跑得快,根据这一点去思考。

不信看了这个图,你还不明白

泵来的油为什么优先进入无杆腔,而不是有杆腔

网友B:
引用 楼主:
泵来的油为什么优先进入无杆腔,而不是有杆腔

终于明白楼主的疑问点了。

1.初始状态,油泵启动,开始泵油,油通过管道分别流入两个腔(有杆腔、无杆腔),
2.然后油压作用到两腔的端面上,两端面开始受力(力F=P压强*S受力面积),两个力开始博弈,P相同,S大的一端,力F就大,
3.力大的一端,肯定推着力小的一端跑,然后有杆腔油就被推出来了,

4.所以非常非常短暂的时间(忽略不计的短暂),泵出来的油,是有楼主所想的往两个腔室流的趋势

5.实际,力只要一作用到端面上,力就开始传导,就决出了两边力的大小,是导致了不会往力小的一端(有杆腔)流

整个过程拆解了5点,现在,还有哪个点疑问的?

网友:
两边面积不一样,力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右边受力比左边大,活塞杆会往左走

左右两边的压强相同,右边腔体因为活塞杆的存在截面面积小于左边,因此左边的推力更大,所以加速往右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终于明白楼主的疑问点了。

勉强理解了。主要是还在学,没见过实物有点抽象。

网友(点评):
教学有实物的话,液压还是很有趣很好上手的。完全无实物教学,确实挺为难的学生的。唉,

网友C:
再给你一个简单解释:
把无杆腔分成两个同心油腔:和活塞杆一样直径的中间油腔,外围的环形油腔。
外围环形油腔与有杆油腔截面积一样,用根管子把它们连接起来。
工作压力油只进入中间小油腔,这样是不是推的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给你一个简单解释:
把无杆腔分成两个同心油腔:和活塞杆一样直径的中间油腔,外围的环形油腔。
外围环形 ...

完全没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右边受力比左边大,活塞杆会往左走

受力F=P*A

速度V=Q/A

网友:
和流量有关,前题条件是快走时阻力不大,按活塞杆直径计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右边受力比左边大,活塞杆会往左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边漏油快,往哪边跑得快,根据这一点去思考。

不信看了这个图,你还不明白

这个图也有问题,在同一个油源的情况下,速度快慢是有截面积大小决定的,如果有杆腔的截面积小于活塞杆的截面积,那么有杆腔充油的速度是最快的。差动连接的由于有杆腔和无杆腔的连通,受力面积是无杆腔面积减去有杆腔面积,也就是活塞杆的面积。等效于一个缸径为活塞杆面积的柱塞杠,速度自然会比直接给无杆腔供油的速度更快。由于液压油可以看作是不可压缩的介质,实际供油时并不是油液先流到油杆腔,然后在回到无杆腔。供油时只有等效活塞杆的截面积在真实的工作,所以伸出速度会有所提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泵来的油为什么优先进入无杆腔,而不是有杆腔

因为油压力是一样的,无杆腔面积大,力比有杆腔大,所以向有杆腔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