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里的贯穿螺纹孔螺分成两个件做,有什么好处

楼主(2025-07-31):
今天拆了一个螺杆调节的机构,发现啮合的细牙螺杆的螺母座分成的两个件,原以为只是前面的小方块是螺纹,没想到两个件都是,这样做有什么好处,为什么不直接做成整体。

网友A:
两套螺纹能够消除间隙,减小传动误差

网友(点评):
那加工螺纹的时候,先把小块块拧上去,然后一起把螺纹加工出来?还是说有什么别的窍门

网友(点评):
想是,整体做完了,然后线切割割下来。就线切割钼丝直径,通常是0.18mm,那就差不多又0.2mm轴向调节空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套螺纹能够消除间隙,减小传动误差

应该是 ,那这两个件是要在一起配做螺纹吧?不然会导致螺纹错位

网友:
可以消除间隙,可以紧定螺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是 ,那这两个件是要在一起配做螺纹吧?不然会导致螺纹错位

我是这样想的,这种为了消除间隙的机构,其原理就是利用螺杆和两套螺纹的错位来消除间隙的。

安装的时候,先把大件套到螺杆里,然后套小件,大件小件离的距离合适的时候,上大小件之间上的螺丝;

螺丝拧紧之后,螺杆一侧的牙和大件上的牙压紧,而另一侧的牙和小件上的牙压紧,同时大件和小件也是压紧的。

如此一来,这一套传统系统中,牙与牙之间的间隙就都被消除了。

那么既然间隙消除了,小件难免会凸出一部分,这一部分才和两套螺纹的错位有关,如果两套螺纹配攻,那么这个凸出的部分肯定是比较小的,因为两套螺纹几乎是一致的。如果不配做,可能就是小件会凸出来的比较多。但是也不会超过螺距。

楼主:
大侠说的很清楚,我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样想的,这种为了消除间隙的机构,其原理就是利用螺杆和两套螺纹的错位来消除间隙的。

安装的时候 ...

大侠说的很清楚,我明白了

网友:
看看铣床丝杆的消隙机构,,,,,

网友(点评):
这个图很直观

网友B:
不像是消隙机构。既然是螺杆调节的机构,那倒像是锁紧用的,调到位后锁紧。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 ,那这两个件是要在一起配做螺纹吧?不然会导致螺纹错位

想是,整体做完了,然后线切割割下来。就线切割钼丝直径,通常是0.18mm,那就差不多有0.2mm轴向调节空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像是消隙机构。既然是螺杆调节的机构,那倒像是锁紧用的,调到位后锁紧。 ...

有道理,大小件之间好像是直接用螺丝锁紧的,如果是消除间隙的话并不好调节,螺丝拧紧的话螺母就直接卡死在螺杆上了。

网友(点评):
没办法从螺母端锁紧的,这个把丝杆和手柄装上手柄就把螺丝孔盖住了,没法调的

网友(点评):
这种结构也确实不好消间隙,但我想这么设计的目的应该就是消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像是消隙机构。既然是螺杆调节的机构,那倒像是锁紧用的,调到位后锁紧。 ...

我试了螺钉拧紧并不能锁紧丝杆,所以应该不是锁紧用的。这种细牙M8X0.7的间隙很小,这种消间隙好像没有必要?

网友(点评):
应该是装配失效了,要把上块垫上1毫米临时垫块,再把螺杆拧进去,再抽掉垫块,即可锁紧

网友:
有可能是张紧用的 小块松掉留出间隙调节  调节完小块锁死螺杆

网友(点评):
我之前测试发现小块无从锁死螺杆,所以应该不是锁紧的左右,即便我把螺钉拧紧,也不影响螺杆的运动